[工仪] 到手就拆之优利德UT33B+

楼主(2019-07-30):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之前一直用的万用表是十几二十块钱包邮的杂牌9205A,质量实在太差,用了几年后,表笔都坏完了,感觉也不太准确了,一直想换一个。正巧这几天有拼多多apple pay20-10,于是就下手这款UT33B+,原价39.9,店铺优惠2元,加上apple pay-10,到手27.9。
下面开拆,看看是不是正品

之前用的9V的万用表,第一次知道还有普通电池的万用表

有没有大神给看看是不是正品?都说拼多多假货多,但是我想万用表也不值得搞个假货吧?
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各位。我用这个表测同一块电池,普通的直流电压档和这块表带的电池档测出来的电压为什么不同??以哪个为准?

这是测同一块9V电池的电压

这是测耐时一次性铁锂的电压

网友A:
跟我的表一样,我36买的,17年10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表一样,我36买的,17年10月

那我就放心了。其实拿到手的质感就感觉不是假的

网友B:
电池档是带负载时的电压,看MF47的表盘就知道了,有batt档,下面写着RL=8Ω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档是带负载时的电压,看MF47的表盘就知道了,有batt档,下面写着RL=8Ω之类的 ...

我又重新看了下说明书,看到了。1.5V负载30欧,9V负载900欧,12V负载240欧。第一次用这种表,见笑了

网友:
UT33的做工还是可以的,这个价格不贵,我也想买个小巧一点的表,但这个功能太少了没下手,众仪那个不错,看着都想买

网友C:
这个型号加入了自动关机功能,电池改用了更容易购买到的五号电池,但失去了测量LED的能力

网友(2020-04-05):
我也有个这个表,不好用,测不了二级管和三极管,只能测测电压和电阻.

网友(2020-11-23):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加入了自动关机功能,电池改用了更容易购买到的五号电池,但失去了测量LED的能力 ...

恰恰相反,旧的UT33连普通LED都点不亮,二极管档只有1.5V,新款是可以点亮LED的,有2.1V的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