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羽电热水龙头,上端出水口不知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9-07-30):
飞羽电热水龙头,上端出水口不知怎么拆下来.哪位朋友拆过麻烦告诉声

楼主:
水龙头出水端是万向旋转的,不知怎么拆下来,

网友:
可能直接拔就行,这段不承受水压。

楼主:
拔来没拨下来,怕拨坏了

网友:
你参考一下这个帖子看看,可能要先拆了底部和两侧,然后从上面把整个内胆拔出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43468&extra=

网友:
看5楼贴的图片,就是直接拔出来的,有2个O型密封圈。你一边旋转一边向外拔

楼主:
试了很紧,拨不出来,应该还有别的方法.主要是水龙头没坏,只是研究下.強拆怕拆坏了.如果有人拆过就好了

网友:
总觉得这玩意不安全,

楼主:
没人拆过吗

楼主:
继续等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