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03贴K9PFGD8U5M量产失败(已解决)

楼主(2019-07-30):
固态拆的三星颗粒,32nm,32G 4CE MLC颗粒,ID:ECDE557658C2,想双贴903做64G优盘
先贴一片,看识别信息

识别正确,开始量产。

直接量产失败,报以下错误
怕是没焊好,然后又焊了一片,结果直接开卡还是报同样错误。

然后打开扫描,扫描后开卡,然后开始漫长的sorting过程
…………
…………
结果sorting,sorting騒了半天,最后报too much bad block:curse:。

这些坏块正常吗?

怎样才能正常量产 ?

2019.7.30 23:00更新

用固件为116的版本量产成功,具体量产软件版本为:IS903_V2.11.00.39

网友A:
大概率关软件,重插U盘即可识别。或者换win xp系统开卡。

网友:
不好搞,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关软件,重插U盘即可识别。或者换win xp系统开卡。

重插U盘无效,显示ISP-NONE,我换xp系统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插U盘无效,显示ISP-NONE,我换xp系统试试。

双贴用116版本开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贴用116版本开成功的。

这个信息太有用了,我去找找这个版本。

网友B:
我有一个903特殊版的量产工具,我这个特殊版可量产 TH58TFT0DDLBA8H 这种单颗128GB 单贴或双贴的量产。也许能量产你这个型号的颗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903特殊版的量产工具,我这个特殊版可量产 TH58TFT0DDLBA8H 这种单颗128GB 单贴或双贴的量产。也许 ...

不用特殊,闪存太老,提速后反而开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特殊,闪存太老,提速后反而开不了。

你有没有尝试换903其他版本的量产软件

1. V1.08版  2.V1.16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尝试换903其他版本的量产软件

1. V1.08版  2.V1.16版

人家早已提示用116版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