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飞科的插座怎么拆? 拆了半天没拆下来。

楼主(2019-07-30):
刚jd买了个飞科的插座,4个螺丝拆下来后,底面还是纹丝不动。请教一下怎么拆。

http://item.jd.com/100005506920.html   这个地址的。 搜索了一下,貌似没人拆过。

网友:
有卡扣,底盖撬开

网友:
卡扣的吧,你拆了后不会无损的。。基本上就像啃过一样。。
没啥好拆的。。要嘛是薄铜条加基本电线 。。听说现在国标由0.75的线要求升成1.00mM平方了?

网友:
外观还行,内部应该也不会太差

网友:
应该是卡扣,别拆了,很难无损

网友:
很漂亮啊,卡扣的可以把它掰弯在漏出破绽的地方剋开。

网友(2020-04-29):
最近优惠下来25块钱,想看看内部。

网友:
别无聊了,有什么好康的,撬的坑坑洼洼的,

网友:
等故障之时拆吧 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