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正泰触摸延时开关并求助防烧办法

楼主(2019-07-30):
正泰的触摸开关

整流桥外面那只胶那烧碳化了,初步判断是潮湿一起的短路,安装在一楼雨季很潮湿,这电路板上都有防水漆也防不住,坏的时候表现为灯有闪的常亮,这情况已经两次了,挖掉碳化那部分干燥后又能正常使用,家里平时只有老人在求助治本的办法。

网友:
好奇断电后仍工作。串联

网友:
换个热释电感应的吧,天黑只要有人就亮灯

网友:
设计不行,换个别的牌子吧

网友:
把碳化部分挖掉,再涂上高压灭弧灵或者印度神油。

网友:
打防水胶?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