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电摩喇叭声音太大了,怎么能改小点不

楼主(2019-07-30):
如题,我都不敢按

网友:
把喇叭盖住

网友:
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A:
调节后面那个小螺丝

网友B:
普通电阻肯定烧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节后面那个小螺丝

正解
实际这样是调坏了,现在应该是最佳状态,声音最响。

网友:
后面有颗螺丝,调节一下,我安装了两个喇叭,一个不够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阻肯定烧掉

串个水泥电阻就是了,电摩电压高,喇叭电流没摩托车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实际这样是调坏了,现在应该是最佳状态,声音最响。

往里拧,还是往外拧

网友C:
买俩女用小面包前后一裹就行了

网友D:
拔掉喇叭接线端子,需要喇叭时人工喊“嗳。。。。闪开了,车来了。。。”,声音大小智能可控,比这喇叭强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俩女用小面包前后一裹就行了

还有男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里拧,还是往外拧

随便,只要一点点就行,声音会可能会变得怪怪的,建议还是别调,时间长了喇叭破了声音就会小些。

别人喇叭怕没声音,你却怕太响。

网友:
还是包点东西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阻肯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拔掉喇叭接线端子,需要喇叭时人工喊“嗳。。。。闪开了,车来了。。。”,声音大小智能可控,比这喇叭强多 ...

也可以往人群里扔个插了烟头冒烟的训练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男用的!!?

有啊,哈哈哈

网友:
想大不容易,想小还不简单?弄个东西包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