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困扰自己很久的问题,图中的活动小舌头是如何安装进去的?

楼主(2019-07-30):
困扰自己很久的问题,图中的活动小舌头是如何安装进去的?

网友:
是啊,里面还一个弹簧呢

网友A:
这不很简单吗,先把舌头装进去,再把问号一样的弯过来。

网友B:
蘑菇头怎么装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很简单吗,先把舌头装进去,再把问号一样的弯过来。

可能不可行,材质是黄铜或锌合金时延展性不够,会断了

网友:
也想知道,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C:
这个没安装之前样子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中间红圈处没安装前是开口的,装好后,挤压变形,就是成品了。

网友:
同意7楼意见,这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安装之前样子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中间红圈处没安装前是开口的,装好后,挤压变形,就是成品了。
...

蘑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安装之前样子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中间红圈处没安装前是开口的,装好后,挤压变形,就是成品了。
...

没有看出二次加工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蘑菇头怎么装进去的

环形活动件套进去后,挤压环形位置使其变形就卡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出二次加工的痕迹

这个勾勾头原始留有插入锁舌的旷量,待放入后用模具施力变成现在的样子,如果延展性不好的材质需要加温到允许状态再改变形态,包括蘑菇头的成型,最后修磨电镀抛光等等致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勾勾头原始留有插入锁舌的旷量,待放入后用模具施力变成现在的样子,如果延展性不好的材质需要加温到 ...

像样的答复

楼主(2019-09-28):
如此厚实,弯曲有难度啊

网友:
有结论了吗?最好做过工厂的回答最权威。

网友:
咋没人问那个尾环是怎么套进去的,貌似也是材料变形扣住的

网友:
塞进去,再锤一下卡住。

网友:
在热态下弯的小钩。

网友(2020-01-31):
是开口的,装好弹簧后再压下去的

网友(2020-05-02):
开槽的地方有个铆钉 ,电镀或是喷漆遮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