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6.8撸了个太阳能人体感应灯

楼主(2019-07-30):
跟风6.8撸了个太阳能人体感应灯,感觉人体感应就是个虚头,坛友看看是啥黑科技

网友A:
那个感应功能是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感应功能是假的吗?

看图就知道是假的,但有个8脚芯片不知道是干嘛的查不到资料。

网友:
居然塞个家的透镜,也是够了,直接标明没有感应功能不就好么,
早的时候都是带感应的,最近缩水越来越6了,感应都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图就知道是假的,但有个8脚芯片不知道是干嘛的查不到资料。

那你买的时候说带感应功能了吗?带和不带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不带都会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买的时候说带感应功能了吗?带和不带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不带都会说明的 ...

买是说有人体感应实际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是说有人体感应实际没有

我去商家太黑了,你可以试着找店家看看,说不定能给你退一部分金额,毕竟他们发货与描述不符了

网友:
这样造假,可以退款不退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感应功能是假的吗?

我的也拆了,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假的,实际用着能正常感应,IC只有一个8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商家太黑了,你可以试着找店家看看,说不定能给你退一部分金额,毕竟他们发货与描述不符了 ...

实际有人体感应的,而且太阳能电池充当光敏电阻!!!

网友C:
感应正常且很灵敏~(此灯非人体红外感应,别冤枉卖家噢~更别要求商家退款不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拆了,刚开始我也以为是假的,实际用着能正常感应,IC只有一个8脚的。 ...

人体感应哦,那个白色的球分明啥都没接,你确定你的人体感应功能是正常的嘛?人来了灯会自动亮?你说的应该是光线感应吧

网友:
这种看电路板应该是多普勒感应(即雷达感应),不是红外感应所以菲涅尔透镜就没什么作用了。只是外壳用了热释感应的外壳才装了菲涅尔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应正常且很灵敏~(此灯非人体红外感应,别冤枉卖家噢~更别要求商家退款不退货) ...

只要光线暗有没有人都一直亮着你说有没有人体感应?

网友:
给个链接,我也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光线暗有没有人都一直亮着你说有没有人体感应?

我买的和你的一模一样,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商家奸诈或发错款,可经过测试:确实是人来灯亮人走灯灭。

网友:
这个比咯个四块多的强点咯,至少还有ic,四块多的ic都没得

网友:
我的正好相反,人来没来灯都不亮。

网友:
一眼看上去以为就是带感应的,其实从楼主的这几张图片中看出电路板上没有给感应头子留位置,费用头三条腿呈三角状,8脚ic的2、3和地线都接在这个上面,楼主那个8脚我没有查资料。下图是我最近刚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