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飞利浦电源转换器SPS24*0A/93。真?假?

楼主(2019-07-30):
电源转换器。。。。就是个排插啊

后面参数

插头

参数,磁铁不吸,比较硬,应该铜的

插电能用

y螺丝

22合1手柄终于在桌底下找到。。。。

打开

看看LED和一体铜条。这铜条好薄,估计1kw左右。2.5kw都怕怕它发热

LED用电阻的,不是恒流驱动(废话)

电线连接方式是超声波压接的。山寨厂都是直接焊上。而且这个线挺粗,足75方

超声波压接细节

全家福。

没了

网友:
别怀疑,现在国内的飞利浦产品就这鸟样

网友:
真货,我在狗东买硬盘搭买了个飞利浦插座就是这样的,三脚孔别插铝插头,不然会拔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是后期昊达贴牌的了,还算不太差。最差就是以前和宏贴牌的那种,质量极差

网友:
绝对的正品!我也有几个飞利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