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谁能讲解下冲击批和扭力批的区别,冲击批控制扭矩是不是靠开关通断电?

楼主(2019-07-30):
之前买了个大有5282,真的是没想到的重!还有就是即便扭矩设置到1,我感觉力量还是大(比如上墙面开关面板的螺丝)。为了缓解上述问题,所以就在论坛上补了课。有人支持扭力批,有人支持冲击批。其实我自己知道最好的结果是两个都买来
体验一下就知道了(淘宝上有卖南通出产的仿牧田款的,扭力批一电一充不到200元,冲击的也才200多),然后出一个,
或者全出完,再买一台无刷的留下长期用。但是那天问了快递,说不收带锂电的东西,所以还想问问大家在出机子的时候都
选什么快递?顺丰吗?

网友:
用板手拧螺丝一个是用力拧扳手  一个是用锤子砸扳手

网友A:
冲击批100多牛的扭力输出啥概念......开关面板,风险很大,一般非熟练工不要尝试.

这个里面的扭力(扭矩)大概的意思就是,拧螺丝的瞬间力量(和螺丝刀拧螺丝用力一个意思).
扭力越大,螺丝拧得越紧.
如果扭力超过螺丝和螺母的承受力,可能会出现:螺丝滑丝,螺母滑丝,螺丝变形,甚至螺丝直接打断掉.

比如开关面板上的螺丝情况来分析(每个品牌的电钻扭力档位稍许不同):
1:12V锂电钻(30牛左右),这最好在1-2挡使用,过大容易螺丝滑丝
2:3.6v电起子(5牛左右),这个扭力调到最大或者倒数几档,虽然拧得不是特别紧,也可以使用.
3:12v冲击批,比如松下65XX有刷,72XX无刷(100牛左右),如果一旦出现塔塔声,基本就完蛋了.一般人很难控制转到底马上松开.
4:20V冲击扳手(150-480牛左右),基本上和12V的冲击批一样,听到声音估计就出事情.

适用范围举例:
1) 3.6V电起子(5牛): 1mm-6mm 机头螺丝,有的起子一档力气较大的话,只能从3mm开始算,也可以自己调整扭力(别问我怎么调)
   自攻钉的话,3mm以内,最好拧塑料而且有开过孔的塑料.如果用来拧木头自攻或者没有开孔的塑料,这个电起子寿命会缩短.
   并且如果不带双速的起子,转速只有180-250,不太适合开孔,最多也只能用在薄塑料上开小孔,否则会缩短寿命.

2) 12v 锂电钻(30牛):6mm以内的木头自攻螺丝(硬木头需要预先开孔),机头螺丝(4-12mm).塑料开孔,铝薄板开孔(6mm以内),金属开孔(4mm以内)
    燕尾钉6mm以内(会缩短寿命)
3)12v 冲击批(100牛):6-8以上自攻螺丝,6-12mm以上的机头螺丝,燕尾钉,冲击批因为同心度一般都不好,而且没有万能夹头,在超过平转扭力的时候,
    会突然冲击造成开孔不规则,不建议用来开孔.
4)20v 冲击扳手(150-480牛):8mm以上的螺丝螺母,燕尾钉,大到汽车轮胎.好一点的具有转速限制调节(扭力调节),反转自停(螺母拧出后自停)功能,
      基本用在架子工,或者各种维修上,方夹头不兼容普通的6.35批头,转接的话同心度太差,不建议家用.

调节扭力:
1) 3.6v电起子: 如果买到没有调整扭力的,建议重新买一把,.种拧小螺丝起子,没有扭力调节很不方便
2) 12v电钻: 同样靠扭力环调节扭力,如果不带扭力的,除非木工电工老手,否则不建议用来拧螺丝
3) 12v 冲击批: 扭力调节靠2个方面 1:转速控制  2:打击次数 高级的带 转速限制调节,和打击次数调节
4) 20v冲击扳手:同上.
螺丝是否拧紧,如果扭力调节用熟练了,心理会有数.但是每种品牌的电起子档位扭力又不同,最好自己适应.
冲击类型的,最好快到底的时候集中注意力,凭感觉.到底是打击多少次才能拧紧,到了那个次数就停,或者买高级的可以调节打击次数的.

最后说下冲击类型的有刷无刷,和有感无感的区别
1:有刷 用电会多一些,低速无力,堵转容易烧电机,要换碳刷
2:无刷 省电,低速有力,堵转不太容易烧电机,没碳刷磨损,寿命长
   2.1 有感无刷 低速启动平稳抖动不明显,成本稍高,结构稍复杂,冲击批建议有感,因为有低速拧螺丝需求.
   2.2 无感无刷 低速抖动,成本稍低,结构稍微简单些耐用.有的冲击批因为无感低速抖动,就直接没有低速,一档直接就是中速启动.
         这种的适合冲击扳手,冲击扳手对低速需求不明显.

网友:
大神讲解的非常清楚了,我看来是熟练工,批子用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击批100多牛的扭力输出啥概念......开关面板,风险很大,一般非熟练工不要尝试.

这个里面的扭力(扭矩)大概 ...

透彻!明了!太感谢了!!
我感觉我还是应该买个30牛左右,重量1千克左右的,带扭力调节的(比如牧田的032)!

网友:
快递可以寄啊  我寄过好几次了

网友:
上面板螺丝用6225这个扭矩级别的正好,冲击批都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击批100多牛的扭力输出啥概念......开关面板,风险很大,一般非熟练工不要尝试.

这个里面的扭力(扭矩)大概 ...

真厉害。收藏了。

网友B:
冲击批和扭力批都是无极调速开关,使用的关键是控制好开关的力度和幅度!

用得伟DCF887冲击批安装家具,大小螺丝通吃,没打滑几个,拧小螺丝没冲击就拧紧了,拧长自攻螺丝触发冲击,转速慢好控制,开关一松就自停了。

用过扭力批,都是用最大扭力档,各种螺丝扭力需求不一样,扭力调来调去麻烦,不如手动控制开关方便快捷。

网友:
带电池的快递,最好选顺丰,好多快递都不收带电池的件。顺丰路运,可以发带电池的件。

网友:
冲击批有无级变速开关,稍微练练就能掌握好力度了。
相对于电钻,较大扭矩时更不容易拧花螺丝。

网友:
家用一般3.6V就够用了,比如:松下的6220或6225.还有牧田022一类的.

网友:
里面的机构不一样,冲击批是有打击块,扭力输出是动态,靠打击块的速度,

lz要讲清楚干啥活, 冲击批力量大,适合比较长比较大的螺丝,

网友:
冲击批是加力达到设定扭力后打击块打击加大力矩直到设定的最大扭矩,速达降低些刚开始那几下力量没有达到100多牛的,冲击批速度快 ,控制得好装个面板扭扭桌子椅子还是很好用的,扭力批是减力,达到设定扭力后离合器打滑减小力量保证设备不会应为扭力过大而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击批和扭力批都是无极调速开关,使用的关键是控制好开关的力度和幅度!

用得伟DCF887冲击批安装家具,大 ...

装家具用887不嫌重吗?我用2553

网友C:
如果只是装86开关插座,30元的12V就够用  一天你能装多少个?市场价,户下装一个5元~7元,工地可能是2元多,工地装的基本都用燕尾自攻丝。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不好回答,需要确切知道你只是做家装电工(包括强、弱电项目)的话,建议使用最佳组合:
1、松下EZ7420扭力批+EZ7520扭力冲击批:
EZ7420不用详说是EZ7410/7411的延伸版,由可折叠棍型变化成枪型,1-21档精密调节、一档平钻,高低速档位,具有45档可调节档位;另外,还有电子刹车、反向卸力,机械止停、定向锁定,超扭力控制、机械打滑。
同样EZ7520也是个非常规的组合---------EZ7系列全体,电钻档1-5档可调节,具有扭力打滑,冲击档1-5档也是可调节,是调节冲击频次,还有一个平钻档,可以兼顾钻M4以下金属硬度在50以下小孔,软材质45以下M6的钻孔。

2、松下EZ7421、EZ7521:EZ7421是EZ7410/7411升级版,所有功能与EZ7420一样,但多了照明灯、泄力反馈、应力吸收;EZ7521实际上原EZT640、EZ6202(AI钻)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有多种冲击功能,初开始使用可能不太适应,但适应后就是利器,M8以下自攻螺丝可 以做到打不花、打不烂,不过需要熟练度而已。

以上两套配置成本不低,但绝对比这些12V的电批、电钻、冲击钻、冲击批,甚至小电炮靠谱得多。曾经有三位专业电工在拥有泛音、费斯托、米沃奇的基础上,听进我的建议,购置松下EZ7420+7520和EZ7421+7521双电池版,确实提高效率的同时,还减少了消耗。
其中一位网友就是在发生拧断螺丝的情况下,基本算白干的尴尬局面下,一狠心购置齐活,45天时间到手,都是双电,然后再对充电器进行改装成220V。最后,把12V电池和充电器送给我,已经相当于EZ7520的单机价了。

网友:
选这个没错了

预算低点选12V扭力+冲击,家用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装86开关插座,30元的12V就够用  一天你能装多少个?市场价,户下装一个5元~7元,工地可能是2元多 ...

你能装多少啊,用啥工具,我有时候兼职装这个

网友:
随便找个12v扭力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