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搞了只电子负载让小样电源无所遁形

楼主(2019-07-30):
1、首先是开胃菜:谷歌5v充电头

注:标1.4A,其实这货上2.8A一点问题也没!

2、NOKIA Lumia800 充电头:

注:好看而不中用,注定作床头点LED灯用;

3、水果1A充电头:

注:也就那样吧,一点余地也没;

4、山货绿点充电头:

注:上1A也难为你了,砸烂直接进垃圾桶吧!

5、乐视QC3.0头:

注:上到3.5A就歇菜了,不过能上3.4A已是不错了!

楼主:
以下是12V电源,不喜勿喷-----
1、K2P标配电源:

注:标1.5A实际上2.3A是没问题滴;
2、IPTV盒子标配电源:

注:无语ing,盒子USB上个移动硬盘也不行了;

3、GP Ni-MH 4电池充电器电源:

注:还行吧,对于1.25*1000*4=5000mW富足得很;
4、亿格瑞高清播放机标配电源:

注:播放机可以内置3.5寸硬盘,这电源真的不可貌相,国货也有精品!

6、航嘉ADP036-123B: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439

注:也是国货精品喔------

7、索尼MPA-AC1  12V3剪线电源:

注:JRC出品,做工精良品质出众;

8、明纬GS90A12-P1M 剪线电源:
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759

注:标6.67A能上到8.9A很不错了;

9、摩托罗拉PWRS-14000-241R开关电源(雅达代工12V 9A):
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994

注:鉴于此负载最高只能上到10A,只能测到此吧~~~

网友A:
负载很漂亮,多少钱买的,多大功率

网友:
怎么成黑白照片了

网友:
你不是卖负载的吧?

网友B:
负载不错,对于没有线补的充电头来说,测试线线阻比较大,苹果可以5v拉到1.2a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载不错,对于没有线补的充电头来说,测试线线阻比较大,苹果可以5v拉到1.2a没问题 ...

这款苹果我手里这几个几乎都是拉到1.2a左右电压就掉到4.8v新旧各版本同款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很漂亮,多少钱买的,多大功率

标称150W,不过不用1元/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150W,不过不用1元/瓦

不错,不过不怎么喜欢按键调整的,还是喜欢旋钮

网友D:
中间发热的那个芯片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发热的那个芯片叫什么?

我也不懂

网友:
测测各种设备的USB输出,比如电脑,IPTV,路由器,手机OTG等等

网友E:
只测最大电流好像没有意义吧,应该测额定带载稳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测最大电流好像没有意义吧,应该测额定带载稳定度

测最大电流都稳定了,难道额定就不稳定吗?

网友:
这个好玩,还可以充当电池放电,测容,不过为啥一直夹杂黑白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款苹果我手里这几个几乎都是拉到1.2a左右电压就掉到4.8v新旧各版本同款都这样 ...

你用镀金usb口把线引出来10厘米测试一下,线要20aw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最大电流都稳定了,难道额定就不稳定吗?

额定带载一个月试试,短时间没意义,到时候再看看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发热的那个芯片叫什么?

场效应管 MOSFET

这个就是压在散热片下面的元件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镀金usb口把线引出来10厘米测试一下,线要20awg左右

手里没什么好的设备就一个普通u表,也不是很在意了!

网友:
诺基亚那个要不是假货,可能里面有电容鼓了,我也有个这种外形的,带载不行,拆开发现一个电容鼓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