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速钻夹头拆解

楼主(2019-07-30):
锈死了,拆时忘了拍照,现在来个组装图,倒过来刚好是拆解图,只不过是清洗干净了,正好。好多坛友问过怎么拆这个,看下能否帮上你

楼主:
虽说只有几个零件,不用点暴力还真不好拆

网友:
謝謝分享,拆解详细

网友A:
三个卡块是有顺序的,装错了是不行的。

网友B:
小小夹头构造复杂,我是看怎么装上的

网友:
学习了,下次维修时就方便多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小夹头构造复杂,我是看怎么装上的

顺着看是拆,从最后看就是组装了

网友C:
牛掰了,这个我真装不来,哈哈,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掰了,这个我真装不来,哈哈,等牙膏

我是拆废了一个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卡块是有顺序的,装错了是不行的。

如果装错了,夹头不对齐,随便2个换下位就行了。

网友D:
整的不错值得学习。就是那个“黄小锤~敲个2-3下”是敲侧面还是敲哪?我是用拉马扒下来两个盖的,结果前后盖之间的缝隙留下了伤疤,那种用钥匙的夹头也拆过,都要用拉马和台钳才成。

网友E:
我有个夹头死活没拆下来。。。
牙膏满了?挤不出去了?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里面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的不错值得学习。就是那个“黄小锤~敲个2-3下”是敲侧面还是敲哪?我是用拉马扒下来两个盖的,结果前后 ...

用手拿着,打铁的部位呀

网友F:
这种不用钥匙的夹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不用钥匙的夹不紧

我能做到比那夹更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夹头死活没拆下来。。。
牙膏满了?挤不出去了?

一手抓紧夹头后端盖,一手拿小锤,直接打连接处,几下就下来了。然后拆前端盖,也是用手抓住,打上钻头的地方,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金属壳的我管拆了重装,这种塑料的还真是一拆一个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拿着,打铁的部位呀

呃,有道理,受教。那时不知道里面咋会事,就把两盖缝隙处卡上拉马拉下来,结果留下了两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