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白光烙铁

楼主(2019-07-31):
朋友工厂不用的电烙铁,拿了两套,不知道是不是白光电烙铁,整机只有一个开关,通电后可以3秒化锡,不能调温,也不知道功率多少,第一次见,到手拆开看看,与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给与指导。

网友:
看做工却是是个好货

网友:
正厂白光,做工就是棒,

网友:
以为是开关电源供电,没想到是变压器供电,变压器版本的白光哈哈

网友:
是高频的呀,好货
不是白光

网友:
是奥科高频焊台 论坛有人拆过手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29210

网友:
美国奥科高频焊台,不是日本白光哈

网友:
这个是美国奥科焊台,正真的高频恒温焊台,比白光强多了。

网友:
高频电络铁最起码110W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学习了。这个焊台手柄屏蔽线断了接上了没有进行全屏蔽,怪不得尾部发热啊,原来是高频焊台。第一次见这个,这次知道了。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看电感就知道是高频的了,白光再快3秒也不能化锡啊,这个比白光好用啊

网友A:
我也好奇 怎么调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 怎么调温

这个牌子的几乎都是发热芯决定温度的,,要改变温度,,换芯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牌子220伏版的500焊台

网友:
喂喂,假货吧,接口五个洞,手柄才三个柱?嘿嘿嘿。。

网友:
做工好评,看着舒服

网友:
HAkkO才是白光

网友:
美国oki的sp200,高频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