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这种搬动式开关里面的阀芯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9-07-31):
用着用着就坏了。当然也是用了很多年的了。本着数码之家节约和DIY的精神,想换一个阀芯,因为材料很不错,好像是铜的。图我发上来大家看看怎么拆出来里面的阀芯。是这个螺丝拆还是下面那个缝可以旋下来。
如果是上面那个6角螺丝位置有点小不知道要买什么工具,如果是下面的从缝处旋开感觉有点太滑了,又不能直接用钳子夹住因为会变形,以后还要装上去用的。不知道有啥方法。

网友:
撬下来,再拧螺母

网友:
两个都要拆,第二张图上是个装饰盖,和第一张图上的压紧螺母一样都是螺纹拧上的,用力拧下就行,破坏了也行,就是装饰用的

网友:
我拆过 ,螺纹的,塑料的,拿毛巾别太干也别太湿就能拧下来,如果铁的开水烫一下就拧能下来

网友:
好像得把银色塑料外罩弄下来,才能拧里面的大的铜螺母。试试用热水烫烫,好弄下来,

网友:
装饰盖用手拧,压紧螺母用扳手,买阀芯注意底部的定位销位置和长度,西班牙赛道、台湾久久都不错

网友:
把那个装饰盖拧下来就可以拆那个阀芯螺母了

网友:
外边那个装饰圈垫点橡胶的东西比如自行车内袋的胶皮用工具能拧出来,里面的那个用大的活扳手就可以拧下来。
我就是这么拆卸的很顺利。

楼主:
取完了,直接淘宝问的卖阀芯的,把那个装饰盖弄坏了。不过拆了2个坏的,组装成一个好的了。

网友A:
我用的管钳子,正常螺纹,就是拧下来时卡了几个管钱牙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管钳子,正常螺纹,就是拧下来时卡了几个管钱牙印

外边那个装饰盖太薄,用钳子一钳就变形了还不能修复。之前还用wd40在螺丝口出喷了的,没用。所以最好还是不要上紧了。

网友:
偶也是用管子钳扭的这个装饰件,仅仅外观有几道痕迹,不影响。

网友(2020-01-22):
没看到里面哪个外大六方吗,拧哪个就下来了

网友:
装饰圈用代持皮带弄下来

网友:
一般龙头用到这个时候都会积累水垢,如果拆不动要先用除垢剂也就是柠檬酸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