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验证一下信号发生器内阻

楼主(2019-07-31):
我记得好像是50欧姆,只是没亲自测试过
信号发生器调到100hz,5v

测其有效值是1.753v,因为输出是峰峰值,幅值是2.5,有效值就是1.75v了

实际测量用的是1khz的正弦波

接300欧姆电阻,电阻只是大致范围,这时电流是5ma,
信号发生器上压降是大致0.25v,计算其内阻是50欧姆,大致是和说明一致的

接150欧姆电阻,电阻上压降1.315v,电流8.76ma,
计算出内阻也是50欧姆

这个是10v的峰峰值

有效值为3.451

接300欧姆电阻,x/300=(3.451-2.952)/2.952
x=50.7欧姆

接150欧姆电阻,x/150=(3.451-2.578)/2.578
x=50.8欧姆

反正大致就是50欧姆的内阻吧,和说明书上基本一致

网友A:
又成功的水了一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成功的水了一帖。。。

哈哈,水平就这样,你说咋整啊,专家也不教课,我们怎么提高啊

网友B:
做个信号源的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信号源的功率放大电路。

那不就是功放吗,接个功放行不,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水平就这样,你说咋整啊,专家也不教课,我们怎么提高啊

不是水平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你在骗分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水平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你在骗分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哈哈,·又给我扣帽子

网友C:
Z=R+jX把虚部也测出来·吧!肯定不是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Z=R+jX把虚部也测出来·吧!肯定不是纯电阻。

哈哈,水平太低了,专家都说我水贴,你说该怎么测,我按你说的测

网友D:
下次可以用福禄克的表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可以用福禄克的表水一个

哈哈,没葫芦壳啊

网友(2021-12-30):
引用 楼主:
哈哈,没葫芦壳啊

一般的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是50欧,也有一些可以改的,我上次看到一个是德的,可以把阻抗改到最高10K欧。

另外一般的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压指的是峰峰值,是指用高阻的设备测到的电压,比如说设定5V,如果用1M欧阻抗的示波器测量也是这么多。但是如果示波器改成50欧阻抗,那么就会减半,只有2.5V峰峰值。

不过射频信号发生器,这些频率较高的,比如到几个GHZ的。
这种虽然内阻也是50欧,但是输出电压只有50欧阻抗的测量设备才匹配。

如果用1M欧的示波器去测量,比如信号发生器输出1V,那实际测到的是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