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SB测试仪UM24C拆解

楼主(2019-07-31):
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0462879/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哪个表电流不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哪个表电流不准呢?

(・`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哪个表电流不准呢?

没有高精度的仪器,没法判断

网友:
越玩越高级啦,我就买的六块包邮的咯种四字数码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哪个表电流不准呢?

个人感觉睿登这个靠谱些,另外那个多像是玩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睿登这个靠谱些,另外那个多像是玩具

有道理,我现在用的是论坛的AT34,跟万用表对比了一下基本是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我现在用的是论坛的AT34,跟万用表对比了一下基本是准的

旧论坛里曾有大神讨论过睿登的采样算法,因为它以前的USB表的单片机上的ADC分辨率与显示分辨率不符

另外那一个表可能就没有这些算法

但是貌似现在的表,包括AT34, TC64,都换了不一样的单片机,未知精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论坛里曾有大神讨论过睿登的采样算法,因为它以前的USB表的单片机上的ADC分辨率与显示分辨率不符

另外 ...

版本从stm32f030f4p6,stm8s003f3,到现在的ne76-003。
没错,我手里的就是新唐的,心酸

网友:
炬为的u口阻值大压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