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动手土办法降低空调功耗

楼主(2019-07-31):
米家空调1.5匹三级能效款,单排管,拆过,发过贴,是410直流压缩机,但室内外风机都是交流的,近两天天气炎热啊!空调打开外边冷凝水哗哗的流,由于是变频压缩机,用钳表测量了一下设置24度时的工作电流几乎都在5到6安之间,

很少到4安多,(夏季农村电压低180到200之间)这耗电有点多啊!之前看有网友买了水泵做的喷水雾降冷凝器温度的操作,但无奈手头条件有限,想了个土办法,虹吸冷凝水到冷凝器上,辅助散热,实测有效!能将24度设置温度的工作电流稳定在4安左右,

用喷雾法喷雾到冷凝器实测电流瞬间能降低到3安左右,由于没有合适的水泵放弃了喷雾法,土方法先用着吧!(本人没钱,不土豪,但也不考虑空调寿命,毕竟不贵,安装完才不到1500)补充一下,这空调最低制冷功率能到320瓦,达不到标称的170瓦!

网友A:
冷凝水不会腐蚀翅片和油漆吧

网友B:
煮豆燃豆萁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煮豆燃豆萁的节奏啊

是的!就是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凝水不会腐蚀翅片和油漆吧

肯定会,就看它们的质量了!反正我要用6年

网友C:
我早就觉得冷凝水一般都很冷,应该可以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觉得冷凝水一般都很冷,应该可以利用起来。

其实是可以,但会带来维护清理和防腐的问题,我不考虑这个因为有6年质保,一年才二百多快钱的成本即使超保坏了我也不心疼!

网友D:
谢谢分享,哈哈
6年肯定被腐蚀了,不过有保修,就是不知道雷布斯到时候认不认可咯,判你个操作不当人为损坏拒绝保修。。。。。。

网友:
好 值得推广,快报名央视我爱发明!

网友:
散热片腐蚀应该是比较慢的,外壳铁皮腐蚀会很快,质量不好的,放在室外,几个夏天晒下来,漆皮都掉了,锈迹斑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哈哈
6年肯定被腐蚀了,不过有保修,就是不知道雷布斯到时候认不认可咯,判你个操作不当人为损坏 ...

奶茶家买的,找他们保

网友:
哈哈,电网不高兴,董小姐们高兴了

网友:
好办法啊。。楼主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凝水不会腐蚀翅片和油漆吧

亲水铝箔,不怕

网友:
如果不考虑寿命,的确没啥的,反正六年后,坏了直接换新,就算真的只能用六年就坏,空调也不贵2000/6=333元一年,一元一天而已。。。某力,某合资品牌,价钱去到四千以上,就算用上十年,也要四百一年

网友:
腐蚀问题应该不大,我以前一个窗机说可以把出水口堵起让风扇把水溅到翘片上散热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房子保湿好,如门窗

网友:
楼主这方法不错,回头我也去试试
这下冷凝水可以充分利用了

网友:
一年就报废...

网友:
看来小米的空调虚标也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