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ORICO/奥睿科透明硬盘盒评测,透明稳固,表里如一

楼主(2019-07-31):
    ORICO/奥睿科品牌已经发展十周年了,匆匆十年间奥睿科由弱变强,一步步发展壮大,研发产品也是层出不穷。最近又新出一款硬盘盒,铝合金+透明塑料材质,颜值不错,气质非凡,看外表就甚是喜爱。正好家中还有一个主板损坏的笔记本电脑,打算把硬盘拆下来装进硬盘盒里面,发挥余热焕发第二春。
ORICO/奥睿科移动透明硬盘盒参数

产品名称

2.5寸移动硬盘盒
产品型号
2129U3
尺寸(mm
124.5L)×79W)×13H
产品材质
高硬度PC透明板
产品颜色
白色透明
支持硬盘规格
2.5SATA接口(9.5mm厚度及以下)
输入
SATA3.0
输出接口
USB3.0  Micro-B
传输速率
5Gbps(理论数值)
支持容量
4TB
数据线
USB  Type-A/M TO USB Micro-B/M 50CM
安装方式
免工具,滑盖
产品指示灯
接通电源后为蓝色,读写数据时为蓝红闪烁
支持系统
Windows  2000/ xp/7/8/10/MAC9.1及以上/Linux

    物流速度很快,最南方到祖国的东北只要三天就到了,现在就让我来开箱简单测试一下吧。首先拆开灰色泡泡快递袋,里面是蓝白相间的纸壳,外面还塑封有一层塑料纸保护,确保产品不会因为路途遥远颠簸损坏。包装上清晰的印刷了产品的图片、各项参数和认证标志等信息。纸盒采用抽屉式开关,拉开外壳映入眼帘的就是今天的主角高颜值硬盘盒了。

  打开包装从里面总共取出四样东西:硬盘盒、50CM数据线、说明书和感谢卡,奥睿科的每一款产品做的都是这么正规。

  再来仔细看看产品细节,透明的PC外壳加铝合金材质分段式设计,让产品显得格外有气质。铝合金棱角处细节做的非常到位,倒角都闪闪发光,光滑不会割手。铝合金外壳是一体设计,看不到一颗螺丝。数据线也格外粗壮,保证数据传输高效稳定。
  透过侧面,可以看到黑色电路板做工工整,用料很足,还镶嵌了3颗固态电容保证系统运转的稳定,高品质看得见。主控芯片采用台湾JMS578高阶芯片,高速率,高性能,数据传输不等待。

  这款硬盘盒安装也非常的便捷,可以做到三步免工具拆装。第一步轻按划开上盖,第二步把硬盘装进去,第三步把上盖装回去,连线即可开始使用。滑盖设计不用一颗螺丝,即可轻松牢固的完成安装,方便快捷省了不少事。

  硬盘盒内空间可以容纳市面上常见的7MM/9MM厚底的2.5英寸机械或者固态硬盘。我那闲置的笔记本硬盘是比较老的西数160GB机械硬盘,今天就拿他来试试硬盘盒的读写速度。由于家里电脑只有USB2.0接口,所以只能在这一接口下测试,不过测试USB2.0接口下的速度也能反映硬盘盒的持续稳定读写能力,相信也有不少家庭的电脑跟我的接口是一样的,供大家做参考吧。

  硬盘盒通电之后会有蓝灯亮起,在读写数据的时候会有蓝灯红灯交替闪烁,科技感十足煞是好看。硬盘盒系统还设置了10分钟无动作自动休眠功能,既省电又保护硬盘,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下面找出两款软件简单测试一下性能:首先找出了HD tune硬盘检测软件测试,结果显示硬盘盒的读写速度都稳定在30MB/s以上,曲线非常稳定,没有大起大落不稳定的异常现象,看来硬盘盒的稳定运行完全没有问题。

    又找出了第二款软件是ATTO Disk Benchmark,也是非常出名的测速软件。测试结果显示,硬盘盒写入速度在25MB/S多点,读取速度在35MB/S左右,跟上一款软件测试结果差不多,看来已经达到了USB2.0接口下的极限速度了,相信在USB3.0接口上能达到更优异的读写速度,即便是这样对于我来说也很满足了,毕竟我以前的破优盘读写速度都是个位数的,惨不忍睹。

    实际测试传输了一部电影文件,速度很满意。现在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把这个硬盘盒通过windows to go 软件做成移动硬盘系统,这样可以把系统随身携带,走到哪里,插上自己的移动硬盘,即刻拥有属于自己的操作系统。此款硬盘盒支持Windows 2000/ xp/7/8/10/MAC9.1及以上/Linux免驱动,无论遇到什么电脑都可以放心使用,这下我的闲置硬盘盒终于有救了。
    总结:这款硬盘盒身材小巧性能强大,透明外壳透视效果科技感十足,更有铝合金加持颜值更加爆表。不仅如此内芯同样强大,线路板做工用料精良,运行稳定,保证了不会出现突然掉速甚至不识别的现象发生。建议最好能配送一个硬盘盒套子,防止美丽的外表意外刮花。

网友:
现在这个USB转SATA已经非常成熟了,

网友:
广告贴

最关键的主控、裸照一个没有

网友:
轻奢版的要将近40,多了那个铝条比基础版的贵了10块钱,配置都是一样的,JMS578主控。
要说初版用的NS1068X主控发热量大,需要外部导热散热,现在换成JMS578,那个铝条也就只起到装饰作用了

其实如果只装机械盘也不在乎主控变成JMS576的,论坛之前18元卖的斐讯H1盒子性价比更好,还是typeC接口的,支持USB3.1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记下了,有需要在

网友:
usb转sata 问题很多

固件是关键
JMS578 ASM1153E 大众
不过问题是接hdd ssd 都很多

网友:
这个牌子的质量不咋样。买的要考虑好

网友:
这牌子入手需谨慎,干了我两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