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星双口车充拆解简评

楼主(2019-07-31):
前些天看坛友撸的,貌似当时有大额优惠卷到手9.9好像反正不到10块,看了一下带扩展槽双口触控开关加电压表,于是没忍住也撸了一个,但是只有10元优惠卷加淘客返利3元,到手大概13元,不便宜也不贵,还凑合吧。

此贴将对其做简单评测和拆解

盒子正面

反面

参数 支持qc等快充,但是只限单口。

内部

体积不小

这个可以360度摆动

勃起能力很强

双u口 加俩扩展口

负极铁皮材质,中间正极有个孔

蓝光可以从中透过,中间是输入电压表,右面是纽曼车充插进去的效果(不怎么紧实)

侧面橡胶,触摸这个开关扩展口

另一面

背面参数

去掉包皮,万向结构

蓝口跑下协议,只5v

橙口 支持qc等常用快充

14v输入静态功耗

最低工作电压(只限9v以下输出),低于欠压关断。

蓝口5v带载 有线补

最大3.7a 19.6w

蓝口5v效率 约89.64

橙口5v带载 有线补

最大3.8a 19.3w和蓝口类似

橙口5v 3a满载效率84.3

橙口9v 带载 有线补

最大 3.1a 25w

橙口9v 2a 最大额定效率89.55

橙口12v带载 最大约2.3a 24w

橙口12v 1.5a 最大额定输出效率91

两个螺丝加卡扣结构,触摸感应片

拆开

12v输入和扩展输出pcb

拿掉后壳

两个负极金属桶

拆掉

主板多块拼接

两路usb输出和输入电压表

一颗78l05给电压表单片机供电

另一面 一些外围阻容

两颗16v 220uf 电容负责两路输出滤波

拆掉电容,看到电压表无字单片机。

中部pcb全景

蓝口同步降压ic,ip6523s,参数 9.6-32v输入,最大3.4a ,带线补。

简介

橙口同步降压ic ,ip6525t,参数9.6-32v输入,支持qc 2,3,fpc ,afc等,最大(5v@3.4 ,9v@2a,12v@1.5a)带线补。

简介

另一块小板

元件功用,左下绿色是颗保险

中板背面开窗覆锡

b扩展口输出mos

各项参数都达标,但是橙口5v以上余量并不是很大(和内部过流设置有关),应对qc标准还是绰绰有余的,内部较为复杂,发热轻微,做工尚可。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貌似不错

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大婶测评就是详细!
另:还以为12V是直通输出的呢

网友C:
我卷后6.1买了一个,图片都拍了,你发了我就不发了,这个车充有两个点烟口所以体积大,不过两个独立的usb口不错,相互不打架,上次跟风的纽曼严重缩水,这次还没缩水

网友D:
谢谢分享,看到了没掳,忍住了哈哈,做工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测评就是详细!
另:还以为12V是直通输出的呢

元首过奖了,宁缺毋滥是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卷后6.1买了一个,图片都拍了,你发了我就不发了,这个车充有两个点烟口所以体积大,不过两个独立的usb口 ...

发发发,6块1,可了不滴,这下连上回的都值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看到了没掳,忍住了哈哈,做工确实不错

我也是看着便宜才撸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发发,6块1,可了不滴,这下连上回的都值回来了

上次那个拆完了壳子扔了,usb座拆了利用了,那个正常QC3.0充电才1.5A多,还不如普通的卓比车充电流大。

网友E:
看着还不错,独立驱动,外观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卷后6.1买了一个,图片都拍了,你发了我就不发了,这个车充有两个点烟口所以体积大,不过两个独立的usb口 ...

发个车牌吧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个车牌吧老司机

你按楼主帖子中车充的名字搜一下,好车不常有,从昨天就没有卷了,这两天宝上都搞七夕优惠,这个车充反而没有卷了。

网友G:
评测详尽,好评,只是有个错别字,不是卷,是券,奇鱼安,券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评测详尽,好评,只是有个错别字,不是卷,是券,奇鱼安,券

嘿嘿 谢谢支持,其实这个字在当地也不能算错,都这么叫也有这么写的,严格要求就是错别字了

网友H:
超有技术含量的测试、分析、评论,感谢大神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还不错,独立驱动,外观稍大

嗯 就是个头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超有技术含量的测试、分析、评论,感谢大神分享!

嘿嘿 谢谢支持~

网友:
还带个电压表 监测一下电瓶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