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码表不准

楼主(2019-07-31):
求教大佬们,新买的电瓶车,码表比实际要快。怎么办?
码表是这样的!

网友:
拆开看看,是霍尔还是相位,有的表可以进入设定模式,设定轮胎周长,有的表直接有个可调电阻,转下就可以

网友A:
如果是数字表,需要把表头拆开,里面有一个可调电阻,慢慢调整下,出门用手机测速校准下。
我家的电动车就这么干的,买来时显示60实际最高速35,忍不了拆了改了下,记得改完后用胶固定下
防止振动后电阻值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数字表,需要把表头拆开,里面有一个可调电阻,慢慢调整下,出门用手机测速校准下。
我家的电动车就 ...

大佬呀,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2019-10-04):
改R1R6再就R3这3个电阻看看

网友:
我发现了,电动车显示的速度与里程,都是正常速度的8折,我的电动车显示最高速度有50码的,实际上GPS测速才40码,里程也是这样,一个来回显示有50公里的,实际上是40公里,所以我现在也不调了,自己知道就行了

网友B:
pcb上有个VR1?没有安装可调电阻,自己补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上有个VR1?没有安装可调电阻,自己补个试试看

大佬,咋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