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喇叭防尘帽太软了涂什么胶水能变硬?

楼主(2019-07-31):
我这个喇叭防尘帽是PP塑料的,手指摸起来跟乳房一样软。

想涂点502能不能变硬呢?会不会变色变的不均匀很难看?
我要求涂胶水后越硬越好,但不要太厚,不要增加它重量。

请教大家推荐什么胶水或涂料?

网友A:
软就是防止出现不必要的共振和杂音,你是因为音质太好想降低点档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就是防止出现不必要的共振和杂音,你是因为音质太好想降低点档次吗??? ...

我想要高潮可是它太软了,你教教我,涂什么好?

网友B:
软是不容易按憋进去。

硬的一碰憋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是不容易按憋进去。

硬的一碰憋进去了。

一嘴就给吸出来

网友C:
不增加重量不可能的,而且太影响音质了,想要高音可以增加高音头,实在不行可以更换成硬防尘帽,

网友:
拆掉,换成半个乒乓球,O了!

网友:
乒乓球大小不合适,就找个塑料片剪裁一下。猜猜图中我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是不容易按憋进去。

硬的一碰憋进去了。

胶水,胶水,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增加重量不可能的,而且太影响音质了,想要高音可以增加高音头,实在不行可以更换成硬防尘帽, ...

就是想懒,拆了换太难了。

涂啥胶水好啊?

网友:
PP塑料出名不可粘,没胶水。

网友:
不是我说,这样的要求我平生第一次见。

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
感觉是摸奶多了,什么都软

网友C:
看图你的音箱有高音喇叭,为什么要改低音喇叭防尘罩,这样会影响分频点,造成音质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你的音箱有高音喇叭,为什么要改低音喇叭防尘罩,这样会影响分频点,造成音质下降的 ...

我正是想提高分频点附近的电平。

网友(2020-05-02):
502瞬间凝固 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