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17款CRV车机想改家用 求帮助

楼主(2019-07-31):
17款CRV车机,先想改家用。
17款CRV车机主机和显示器为2部分
==================================
主机A3  A23接12V+    A1接负极
显示器A1接12V+   A5接负极

显示器和主机的显示线连接着

后附接口定义图
==================================
车机不启动,屏幕不亮。求助,如何解决?

网友A:
屏幕A4是不是也要接电源正极啊?看说明好像是点亮信号啊。先找个低电压3v左右的电池接上试试,避免损坏内部电路?如果正确的话之后再上高电压看看。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A4是不是也要接电源正极啊?看说明好像是点亮信号啊。先找个低电压3v左右的电池接上试试,避免损坏内部 ...

不行,通了3V 屏幕照样没反应!

网友B:
问题在显示器的A3和A4上,A3是背景灯的,A4是显示器打开关闭信号的,按理讲两个都要高电平,才可以显示。主机上的A14和A24通信接口用来做什么的要查下,A3和A23我估计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在显示器的A3和A4上,A3是背景灯的,A4是显示器打开关闭信号的,按理讲两个都要高电平,才可以显示。主 ...

那A3 A4我接多少V?  这个显示屏后面标注的是12V
感觉主机的A13  A23是与OBD通信的?

网友C:
acc都不接你咋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c都不接你咋想的?

ACC和黄线一起接的12V  接了的

楼主:
暂时罢手!

网友:
是不是得要解码器?有些车机要跟车匹配的解码器才能点亮的!

网友(2020-05-20):
引用 楼主:
暂时罢手!

楼主,好了吗,我可以解决

网友:
得用解码器

网友(2021-06-24):
A4串300Ω电阻接12V,或者直接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