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台乐廷T60MP3播放、收音机,修好喇叭断线。

楼主(2019-07-31):
单位同事拿来一台MP3播放机,一敲才能出声,还断断续续,原以为是哪里接触不好,拆开才发现问题很大。
乐廷T60。开机反应正常,就是没有声音,敲击壳子,声音断断续续。

背面。

这是网上的按键功能介绍。

仔细查看,没有螺丝,感觉这么厚的机器,又比较重,不应该是单纯的卡扣设计,螺丝应该在网罩里。用细锥子慢慢撬下网罩(没有胶粘,金属网罩就是单纯地扣上的,金属有紧度)。

露出6只螺丝孔。看来是虚假宣传,中间不是低音喇叭,是个低音振膜(无源)。

拆下6只螺丝,打开。还比较紧凑:两只小喇叭,一节18650锂电池(应该是拆机的)电路板。

仔细检查功放部分,没问题。

查找功放电路MC4863。瑞信MC4863PD 是一款立体声带耳机功能AB类音频功率放大器。插入耳机,声音正常,看来是喇叭线的问题。仔细检查喇叭线没问题,那就是喇叭的问题!

焊下喇叭,用万用表测量喇叭引出线,敲击纸盆,时断时续,仔细检查,两只喇叭各有一端接线断掉了(音圈引出线与纸盆相接处)焊下引出线。分析:线比较硬,又很短,扬声器大音量的情况下,纸盆的行程又比较大,导致导线折断,在弹力作用下,又没完全分离,导致敲击有声,且断断续续。

没有这种小喇叭,自己动手修吧。手头没有这种编织线,找一段鼠标线换上。

感觉不可靠。再找,找到一段耳机线,感觉比较柔软,剪一段,用这个吧。

换好一个。

这是另一个喇叭,为了防止再断,用的线稍长,U字型焊接。可能线长些,损耗大点,无所谓了,响就完了。

里面的处理。

热熔胶。试机,完美修复。

顺便再看看内部。

按键板。

按键板与主板的链接还是用的排线,赞一个!还有TF卡。

显示数码管和主控集成电路(没资料)。

还有手电功能。

这是功放块MC4863的主要功能及参数。

这台带收音功能的MP3音质还不错,有拉杆天线,收音效果也还可以,没有蓝牙功能,也没有外输入(用处不大)。功放采用MC4863,双声道2.2W带耳机功能的AB类功放电路,没用数字功放很奇怪。
谢谢围观!

网友:
俩喇叭都坏了嘛,看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正面看着还行~

网友A:
在电视还没普及的年代,这东西就是神器啊,现在也许只在开车时才偶尔听一下,

网友:
牛掰,修喇叭线圈哈哈,等牙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视还没普及的年代,这东西就是神器啊,现在也许只在开车时才偶尔听一下, ...

电视在这玩意出来之前早就普及了啊,这玩意就是MP3没落后才出现的,刚出来的时候真是老头乐

网友B:
这种级别怎么可能上数字功放

网友:
外形还不错,喇叭可以撸几个备用

网友C:
紧急呼叫是个什么鬼?另外,这玩意能无序播放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级别怎么可能上数字功放

低压的数字功放音质差的很,远不如普通功放音质好。

网友:
收音机不错,但居然线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压的数字功放音质差的很,远不如普通功放音质好。

是啊!没太了解!我还以为效果要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紧急呼叫是个什么鬼?另外,这玩意能无序播放么?

所为的紧急呼叫就是救护车的警笛声,确实是老头乐!

网友E:
这样维修意义不大呀, 喇叭用的是编织线, 本来就是怕在频繁振动后容易断线, 用耳机铜线更加容易断的,经常听估计等一段时间后又要重新焊接了.

建议以后维修保留原编织线, 可以把焊锡点向里侧拉出来点延长, 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视还没普及的年代,这东西就是神器啊,现在也许只在开车时才偶尔听一下, ...

这听戏机近几年前才在大爷大妈中流行,好不好?电视普及则是在20年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维修意义不大呀, 喇叭用的是编织线, 本来就是怕在频繁振动后容易断线, 用耳机铜线更加容易断的,经常听 ...

这个是设计问题,线短又硬,真不如耳机线。

网友:
这个用着还不错,几年前给老爸买了一个,用了一年多充电把插口弄掉了,拆开看看,焊盘也掉了,另外手里也没那个小接口,就又买了一个,到现在还用着,都是29.9入手的。前几天又给老丈人买了一个,49.9入的,头一天刚拍完,第二天就有30元的券了,果断退货重拍,券后带16G内存卡才39.9,花49.9买个单机脑袋得多大?最后还是实付19.9只要的单机,内存卡自己配,20元再添几块能买个牌子的32G的了,怎么也好过商家送的杂牌货。

网友F:
印象中这种喇叭都是塑料盆的,不耐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印象中这种喇叭都是塑料盆的,不耐烫

我用烙铁找接头,只是把黑胶清理掉了,没敢烫纸盆(好像也挨上了,还好,没烫坏,防尘盖烤变形了)。

网友(2020-04-24):
其实如果有尺寸接近的喇叭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