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电源给手机充电只有470mA

楼主(2019-07-31):
电话是小米4C。然后我将D+-线短接,电流变成700mA。
我又插了一下华为的2A充电头,电流能到1.XXA;然后再插回直流电源,这下电流能到1A了。
难道充电头里还带协议?这个最多才2A,应该没什么快充协议吧?

网友:
手机充电策略远比你想的复杂

网友: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手机 随着电池容量的加大协议也导出不穷。一方面是为了快充,另一方面是为了安全性和兼顾电池寿命。从5V:0.5-1-1.5-2-2.4-4-5A。4V左右-5V-9V-12V-20V。从2.5W到100W。协议太多了。主要阵营:高通,MTK,华为,OPPO.主要是这几个。

网友:
协议多多,搞个诱骗器吧

网友:
手机内部会自动控制的。

网友A:
电压调成5.2试试

网友:
很正常,用5/9伏充电头充小米快充宝,要先将快充宝 、数据线、充电头三者接好,再插进交流电,就可以进入9伏充电状态。顺序搞错了,就只能5伏2A

网友B:
你把直流电源调到5.4V。。。就发现可以 1.XX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直流电源调到5.4V。。。就发现可以 1.XXA了

试了一下并不能,还是7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调成5.2试试

调到5.5V都不行,电压表都显示H高压了

网友:
我的手机也是MI-4c,我测过,一般电流分为几个档,5V0.47A,0.66A,1.0A,9V也有几档,一般为9V1A,9V1.35A。
5V测试比较少,所以我测到的电流也比较少。
我有一个帖子末尾顺带写了小米4c的一些数据。9V直流电源可以直接给MI-4c供电。20V会烧掉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