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块小电路板未知用途

楼主(2019-07-31):
捡了块小电路板未知用途

这里少了两颗电阻

IC和元件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彩灯控制器?有点像,但是按键怎么标的是test

网友B:
手提灯(电筒)?

网友C:
就是手提灯里边的功能切换开关,一档闪,二挡暗,三挡高亮,四挡关
555产生震荡脉冲,输入4017的CP,(是CP吧?记不清了)然后,根据需要,0-9这10个功能脚顺序输出如果想三个档,那从第四个输出Q那里就返回一个到清零脚,这样就是3挡输出,三挡对应的管子和元件,完成不同的功能

网友D:
是个延时断电板子或者延时通电板子

网友E:
555、4017,定时或循环控制电路,D882输出,电流还不小。

网友F:
15年前的手提三档强光手电

网友:
核弹起爆器

网友G:
有555和4017,应该是个延时电路

网友:
貌似彩灯控制器?

网友:
现在只能拆元件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灯控制器?有点像,但是按键怎么标的是test

个人觉得更像手电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提灯(电筒)?

我也认为是手电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手提灯里边的功能切换开关,一档闪,二挡暗,三挡高亮,四挡关
555产生震荡脉冲,输入4017的CP,(是CP ...

高手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个延时断电板子或者延时通电板子

应该也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5、4017,定时或循环控制电路,D882输出,电流还不小。

估计是以前的高亮LED手电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年前的手提三档强光手电

很赞同我认为也是

楼主:
那我是不是要上交?好怕怕啊会不会被请去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555和4017,应该是个延时电路

具体不详个人感觉是以前的高亮手电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