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车载充电器M-54

楼主(2019-07-31):
拆个车载充电器

楼主:
拆个车载充电器。

网友:
过长的元件脚都不剪,为了“生产效率”也是蛮拼的

网友:
made in mountain house

网友:
没看到保险哦

网友:
反面那个0Ω的电阻就是保险了

网友:
不是quick charge?没见过fast charge这样标的啊

网友:
这个看着还不错。

网友:
看起来尚可啊

网友:
好长的管脚,也不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