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新人第一次来,金士顿硬盘如何制作成U盘

楼主(2019-07-31):
群联主控的金士顿固态硬盘,制作u盘,手里是一个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256G固态硬盘,没有工具,新手一枚,想请教大大们,先上图。

网友A:
没有工具
要么咸鱼出了 要么请人帮你改 自己就别折腾了
ssd在保的话去保修

网友:
没坏的话可以买个USB转接口或硬盘盒就行了

网友:
没工具就别想了,别弄了套工具结果把东西弄坏了。
没坏弄成移动硬盘,坏了保修或者找人弄,有需要私聊我,论坛里很多大佬都可以代加工
想自己弄花个几百块把基本工具备齐,然后练练手再开始弄

网友:
bga的闪存,新手还是别弄了

网友B:
能保修的去保修,不能保修的找人代做U盘,价格也就两片主控板加上双向邮费加上手工费

网友:
首先得有一定的焊接技术,然后有台热风焊台,再搞一些U盘PVC板
我今天刚贴了一个U盘,也是练手的。

网友:
银欣SST-MS09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工具
要么咸鱼出了 要么请人帮你改 自己就别折腾了
ssd在保的话去保修

不知道价格出多少合适,萌新原谅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保修的去保修,不能保修的找人代做U盘,价格也就两片主控板加上双向邮费加上手工费 ...

保修已经过了。可怜的娃

楼主:
求大神帮忙

网友C:
我可以帮你改,材料费自己买就行,有空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帮你改,材料费自己买就行,有空免费

大神能留个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