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本田CRV气囊电脑拆给大家看(SRS UNIT)

楼主(2019-07-31):
车子跑着突然亮故障灯,到4s检测讲气囊电脑烧了,开口报价7000多,吓的我屁滚尿流,赶忙转身就走,上淘宝买个2手的160圆一个在花50圆工时费装上!!想想既然已经花了200多干脆再花10圆钱买了这5角带孔披头拆开来压压惊!!!

网友:
看来4s店给你检查的很准确

网友:
咋烧得这么惨

网友:
说吧你对它做了什么

网友A:
烧得挺彻底啊,主控都烧掉了,俩电容安装真有特色,第一次见

网友:
做工精细(能不精细吗)自己动手果然省了好多钱呀

网友:
4S居然这么有良心判断这么精准???不是掉了螺丝叫你换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得挺彻底啊,主控都烧掉了,俩电容安装真有特色,第一次见

电容尺寸超标,不能与其他元件一起回炉焊接,后期为了节省装配时间,先在主板上做好压接件,到时把电容引脚压接就行

网友:
看样子死的挺惨,怎么坏的?单片机都烧穿了

被雷击?电路板某处防水没做好进水短路了?

楼主:
应该是质量问题,在高速跑着跑着突然亮故障灯!可能是电压大但是元器件耐压小导致故障!但车以过保所以4s店开出7000多天价,咱没钱那不只好上万能淘宝啊!

网友:
这明显是质量问题哦

网友B:
不是说日本车开不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日本车开不坏吗

你还真信啊

网友:
这么一块板7000多?活吃人肉哇!

网友:
铝合金壳子可以留着用,两个电容耐压5V的?看样子应该是超级电容,不知道容量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日本车开不坏吗

工业品哪有100%的事。
两田的故障率特别是5年后的,相对低一些,倒是真的。

网友:
烧成这样气囊也没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得挺彻底啊,主控都烧掉了,俩电容安装真有特色,第一次见

电容太大,这种安装方式比焊接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