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装了台电脑,七彩虹SL300固态硬盘翻车了

楼主(2019-07-31):
同事去年在狗东上找武极装了台电脑,用了一年开始不定期重启,后来干脆起不来了

拿来找我修,打开一看,全是垃圾配件啊   金河田配大水牛,再加山寨小板

开机后能找到硬盘但是不进系统,换一块硬盘就好,于是网购了块SanDisk的SSD换上了

结果还是会重启,于是又换了微星的炮板

炮板带nvme所以SanDisk换成了HP920

果断的把金河田配大水牛扔掉换成了 IBM的机箱和电源

这用料真好

看光效

现在有空了,拆开重新开开卡试试

封签下有一颗螺丝

慧荣配SanDisk

垃圾荣耀渣微距看不清

上水大法也看不清

接电脑不认盘

镊子短接com,接电脑能认出来

默认开卡不成功

看着数据应该是认出了颗粒了啊

到现在就是这样,估计只有垃圾桶才是垃圾七彩虹的最终归宿了

网友:
这个应该扔可回收垃圾里面吧!我这也有个320G的七彩虹的!目前状态良好

网友A:
不要扔,我可以开卡

网友:
拆颗粒 只要颗粒没挂 还能卖点钱

网友:
楼主不要可以给我,我还能利用一下板子

网友:
1年坏了配件不都在保么,送保就是了,自己换了不还得掏钱

网友:
速龙6400,楼主你这id用了多少年啊,我可以替你开开不了也可以做成U盘嘛,干嘛扔垃圾桶呢

网友:
丢给我得了

网友B:
映泰主板也不算是山寨吧。Sandisk加强版,前期是MLC,现在已是TLC或QLC了吧,却还是用老型号

网友:
便宜的东西还是有缺陷的,数据无价,要想用久点还是上大品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扔,我可以开卡

求指导我的问题胡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映泰主板也不算是山寨吧。Sandisk加强版,前期是MLC,现在已是TLC或QLC了吧,却还是用老型号 ...

映泰可不是山寨么,我的印象里除了华硕、技嘉、微星之外的都是山寨

网友C:
刚好有空,可以加我Q远程帮你折腾下。

网友:
30包邮解君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导我的问题胡在哪儿?

你没设置对闪存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设置对闪存型号

嗯,闪存的型号是他自己认出来的,我试试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有空,可以加我Q远程帮你折腾下。

谢谢,等我下了班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映泰可不是山寨么,我的印象里除了华硕、技嘉、微星之外的都是山寨 ...

我眼里微星也是山寨。技嘉,华硕也鬼的很,2年多的板子一个接一个出问题,同型号的。所以买对了才是主要的

网友:
凄惨红的东西基本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眼里微星也是山寨。技嘉,华硕也鬼的很,2年多的板子一个接一个出问题,同型号的。所以买对了才是主要 ...

都是山寨你自己画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