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懒人版的普通门锁改自动开门DIY

楼主(2019-07-31):
估计是普通门锁最简单的改装了,可以用密码和ID卡开门,成本是一个开门控制器27元,一个减速电机8元,一个旧电话机的切换开关搞定,联动部分就地取材的,估计用不久。不过一时还没想到其他的好办法,先凑合用吧。
工作原理和线路很简单,控制器直接出电到电机,在通过切换开关断电,控制器可以设置通电时间为,开门后,切换开关断电,由于切换开关有一定的行程,刚好让锁舌回位而不是停在开门位置,关门时控制器已断电,进去下次开门状态,如图

网友:
禁不起暴力啊

网友:
展示看看还可以

网友A:
上面的门控开关用的是电话机压簧开关,这种开关可靠性不够,原来修电话机时经常更换这种开关,建议使用镀金干簧管做门控开关为好,开门最好是换成电磁式电控门锁头,而且线圈要用铜线圈的,毕竟门锁是需要耐用性越高越好的

网友B:
这个门禁系统纯粹是为了方便而已。我在家也是用类似的原理,不过连卡都不用掏。

这种一体化的门禁机放在外面就是不安全的。拆开后,找到触发线,两根一碰,就开了。

高等级的门禁机,室外只有个读卡器,控制判断的设备要装在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门禁系统纯粹是为了方便而已。我在家也是用类似的原理,不过连卡都不用掏。

这种一体化的门禁机放在 ...

嗯,坛友对这研究得还挺透彻的,就是用来方便而已,安全什么的肯定达不到要求。

网友:
最后一张,感觉用铜线绕着螺丝点个热熔胶总觉得不是很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门控开关用的是电话机压簧开关,这种开关可靠性不够,原来修电话机时经常更换这种开关,建议使用镀金 ...

是的

网友:
汽车电动保险销 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门禁系统纯粹是为了方便而已。我在家也是用类似的原理,不过连卡都不用掏。

这种一体化的门禁机放在 ...

是的,以前就这么干

网友:
这个开门控制器有链接吗

网友:
锁的改装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