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各种电器的DC转接口的直径规格 都不会一样 ,各位老师是如何分辨直径?

楼主(2019-07-31):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英仑牌电子血压计上有DC 6V的插孔,但从插孔外观,我无法分辨这个插孔的规格是多大?
我在淘宝上搜DC转接头,发现有许多规格,欧姆龙与鱼跃牌  电子血压计 的DC接口就不一样(在淘宝有卖 血压计电源适配器的,可以看到DC接头不一样)

我在京东搜“dc6v电源适配器” ,看到DC转接头的规格有3种: 5.5*2.5  ,4.0*1.7  ,3.5*1.35,
英仑牌电子血压计的DC插孔,  上也没有标明插孔的规格   , 这个插孔的规格是否为   内正外负?  这个英仑电子血压计的电源适配器是DC 6V,电流是多大?是1A的吗?说明书也没写?

经常在维修电器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各种电器的DC转接口的直径规格  都不会一样 ,各位老师是如何分辨的呢?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大小可测量插头外径,内芯直径,常用规格就是那几种,看多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正负极可测量输出端,或看标记,电源坏,没有标记,可拆开坏电源通过输出电容正负极来判断,电压也是,可以根据输出电容耐压值来做简单判断

网友:
这种插件是挺乱的,插头除了外径粗细不等之外,内孔也有粗细、圆筒/叉卡之分,外径及内径可以用薄铁片卷不同粗细的园管的试插后测得,然后去找合适的插头,至于所配电源只要电压相同,电流不小于机器要求就可以,找不到极性标记可以试接一下,接反了不会通电的。

网友:
这种插头忒乱~主要是插座内心直径需要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