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K3,歪瓜裂枣般的车架怎么整?

楼主(2019-07-31):
淘宝旗舰店买的,问题好多,都是致命的。近3000元的价格这等货色,退货要赔来回运输,还要赔他150元包装费。只好收下了,真是可恶。但现在车是自己的,得好好整整,所以上来问下,牙盘和三个飞轮没有一只对齐的,链条太斜了,设计加工缺陷,导致链条异响,各位有没有好的改进方案。

网友:
变速车子不都这样!

网友A:
这个不是设计缺陷,是所有变速车都有的问题,调速时需要前后配合来减小链条的偏斜度,比如前大盘配后小盘高速,前小盘陪后大盘爬坡,前中盘配后中的几个盘一般速度,变速拨杆不到位可调节前后钢丝定位调节螺丝来校正,变速拨杆极限定位可调节前后拨链器限位螺丝来定位,你这个只有一个前花盘,所以只调节后变速飞轮就行了,链条斜是因为你现在调的是后飞轮上的大盘造成的,调到中间盘就平行了,调到小盘也会偏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设计缺陷,是所有变速车都有的问题,调速时需要前后配合来减小链条的偏斜度,比如前大盘配后小盘高 ...

没有前大盘,前小盘之分。
这是大行k3外三速,网络专供。前单盘53T,后外三速。牙盘和后边大中小三个飞轮没有一个对上的。

牙盘应该和中间齿轮在同一平面上,这时链条正中,最大、最小两齿轮时刚好各自略偏一点,这是最佳状态,链条磨损小、噪音低、传动顺畅。或者牙盘和最常用齿对齐,反正只有三速。
但现在牙盘和三个齿轮全对不上,这是严重的缺陷、缺陷、缺陷!

楼主:
调试下变速对我来说小儿科了。照片上拍不全,看不明白,可以看我上边手绘的示意图:牙盘和后边三个飞轮没有一个对齐的,伱调拉索、调H、L螺丝,难道还能让牙盘或三个飞轮左右移动吗?

现在拉索和H、L螺丝已调至最佳,变档正确,从不掉链子。

只是车架硬件严重的错误,导致链条齿轮无法调到正确状态,最高速档还好,中和低速档异响,因为链条更斜了。

楼主:
画个简图对比下

楼主:
下边两个也是比较严重的缺陷,只是相对于牙盘和飞轮位置不正,这两种我自己还可想法改进。

网友:
呵呵,新车价位还是有点高了,骑它还得惦记着会不会被顺走,所以我也就是看看
就楼主遇到的问题来讲也还是好解决的,链线不正可以换中轴垫片、盘片加垫片或者花鼓轴端加垫片应该就能解决,其实不好弄的是齿感,这个现象对小飞轮最明显。叉角平面和花鼓端面平行度这个其实比较难控制,但偏差不大的话螺丝锁紧影响也不大,如果看着不爽只能自己动手修复。后轴上的衬套看着是有点短,这个功能也只是定位用,自己改造一个还比较麻烦,那就将就用吧。

PS:蓝白的床单曾经宿舍同款哦

网友(2019-09-10):
这车不便宜,质量怎么能这样啊。。。。

网友B:
你这价格可以弄到捷安特高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价格可以弄到捷安特高端了。

您或许对高端自行车的价格存在一些误解

网友D:
买k3,肯定买改的那款。

lz买之前不做功课,买原厂最后只有辛酸泪一把,恶评如潮,
k3车架绝对是平民级的好车架(鸟架无视),为了他,我把原来的412低价出了,

但因为原厂组装工艺的实在是差,我去年买的是改款,骑了上千公里,到现在好的很,什么响都没有,又润又滑。4~50KM 之内随便溜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或许对高端自行车的价格存在一些误解

懂车

10辆k3 也基本可以换台平民级别稍微好点的捷安特了,但和那些竞赛级还有不少距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k3,肯定买改的那款。

lz买之前不做功课,买原厂最后只有辛酸泪一把,恶评如潮,

大佬K3相对于412提升了什么,值得如此推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佬K3相对于412提升了什么,值得如此推荐,

相对412,主要2个核心变化
1、轴距加长了,骑行更稳定和舒适了,大个子或高重心的人骑也稳定很多,高速也基本不再飘了
2、加了一条马甲线(增强稳定,可靠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相对412,主要2个核心变化
1、轴距加长了,骑行更稳定和舒适了,大个子或高重心的人骑也稳定很多,高速也 ...

看样子,我不需要把手里的外3速412换成K3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我不需要把手里的外3速412换成K3了

嗯,既然是3速的,可以不换了,我原来的412是单速,本来还想改3速的,刚好看到出k3,自带3速,52T,自己毫不犹豫1000元出了,换k3:lol:

网友:
试试牙盘内装,K3不知道用的是不是方孔 是的话换短点的中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既然是3速的,可以不换了,我原来的412是单速,本来还想改3速的,刚好看到出k3,自带3速,52T,自己 ...

我也是二手1000收的外3速412,米洛轮组,还行吧

网友:
大行的车子飘上天了吗?以前买过大行p8,2300,也是网上买的。感觉还行的。现在已经7年了,还算正常,就是换过刹车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