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古老的三洋Sanyo 5V充电头

楼主(2019-07-31):
标5V 800ma输出,但400ma就上不去了,就大锤砸开:

输入部分:不懂这个是什么,保险管吗?

好小巧的不锈钢散热片,管脚貌似有点焦------

光耦和变压器线圈,中间有导线绕了过去?

年代久远了,触点还金灿灿的

高压部分:好奇这6脚芯片,有什么作用?

这是低压上的稳压芯片?

网友A:
假到底的“三洋”充电头

网友B:
蓝色的是电感,变压器的磁芯被你敲掉了一块?上面那块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的是电感,变压器的磁芯被你敲掉了一块?上面那块去哪了?

皮厚难砸开啊,磁芯被敲掉了一块属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到底的“三洋”充电头

这不假,最起码我看不假

网友:
我也遇到很多这种6脚pwm芯片的充电头不能带载的!也没查出过哪里问题

网友C:
我也有个,0.8安没问题,楼主这个应该是坏了

网友:
鬼子的产品通常都很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0.8安没问题,楼主这个应该是坏了

不坏就不会拆吧……

网友:
SOT23-6封装丝印67A标识的芯片是不是MLX02367A电源管理芯片?https://www.jdwx.info/thread-558900-1-1.html

网友D:
看这板子上的丝印和标识,就不像大厂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板子上的丝印和标识,就不像大厂出品。。。

才0.8A用料肯定不会很好的,看板子上面的台系电容,可能是三洋找台系厂商代工的,鬼子自家货一般都用鬼子产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