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48伏铅蓄电池电动车充电器的电压 惊到了

楼主(2019-07-31):
空载测量, 输出电压这么高,而且更换红,黑棒以后在测量,没有出现-符号,所以无法区别正负极

楼主:
就是这个48V12AH的充电器

楼主:
然后拿了一个其他的48伏的充电器测了一下,电压都是正常的,能够区分+-极,说明万用表没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外面的干扰,你要是有个带low z功能的万用表,你可以测一下,应该小很多的

网友:
检查输出滤波电容和整流管

网友:
用ACV测试试

网友:
神奇的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外面的干扰,你要是有个带low z功能的万用表,你可以测一下,应该小很多的 ...

充电器输出口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突然断掉220伏的电源线,万用表显示数值正常了,然后慢慢的降下来了,电压到零为止

楼主:
输出的应该是直流电压呀,你让我测交流电,那我还是先弄个假的负载,再试一试

楼主:
全国的电瓶车连充电口的正负极都统一不了,的确比较碍事

楼主:
用电烙铁作为假负载接在充电器输出口上测量,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恢复正常了,+ - 极也能区分出来了

换上另一台充电器,同样的方法测量,两者电压差不多,极性相同,说明这两个充电器可以在同一辆车上使用,正极负极都是统一的

楼主:
说明两个问题,第1    空载测量,不靠谱,第2  如果要空载测量,必须用一个好一点的万用表,有的时候指针型万用表比数字万用表有便利的地方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们国内的那些杂牌耳机,左右声道弄错的也有, L R他们都不分的,  这也就罢了,对换一下就凑活着可以听了,但仔细听仍然觉得声场不对,乱的....拆开单元一看,天呐,连单元的两个焊接点也是随便焊的,他们不分的极性的........彻底晕倒了

网友B:
查一下输出电容是否失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输出电容是否失容了

你是说48伏输出端那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C:
这种低档婊,波纹电压大些就测不准了。。。。。。

网友D:
垃圾表的问题,我习惯指针表维修不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低档婊,波纹电压大些就测不准了。。。。。。

9块9包邮果然没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垃圾表的问题,我习惯指针表维修不存在这种问题

赶紧买块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