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Yoga 900 变形本,USB供电烧了,充电也不正常,拆修

楼主(2019-07-31):
上图说事

这机子不晓得什么原因,处理好短路的MOSFET和电容后,正常开机了,但一充电MOS管发热厉害,充电电感也是无法直接去手摸太烫 了,不晓得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USB怎么修的呢?

网友:
联想的电脑真不怎么样,手机也是,第一次用联想手机没想到过保就坏。笔记本g系列c壳的屏轴处螺丝容易断,电池经常虚标(拆开看电芯型号倒是和容量对应,但aid64读取出的电池容量却至少少十分之一,其他品牌电脑无此问题,谁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用的降级电池。ps去售后买的原装电池不存在此问题,只自带电池有)。

现在正在用的联想笔记本左下角一直明显发热(是一个八脚芯片,插上电源立马发热,十几秒到达手不敢碰的温度(摸上去坚持不到一秒),同款的另一台则正常不发热),质量真不敢恭维

楼主:
3.0  USB芯片管电一个小零件 烧了,在小板子上,把芯片拆了不发烫了,找不一样的芯片,只有不用,单独飞了两根线在主板上USB相关的电路上,另一边找了个5V接上,一共4脚,一个5V一个接地另两根边就是USB信号接入就行了,3.0 接口变成了2.0 用户觉得还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