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炬为U96彩屏U表拆解 你确定4位是真的吗

楼主(2019-07-31):
界面1

界面2

界面3

直接就能撬开,芯片的字被涂掉了

屏幕

用料不怎么样

QC诱导U2表显示0.0025A

QC诱导1280表显示0.00254A

QC诱导AT35表显示0.0027A

炬为表你怎么回事,这精度是不是假的,芯片都不让我看

网友A:
人家的4位只是小数点后4位而已。一般不会使用单独的ADC芯片,都是MCU片内的10bit-12bit的ADC,精度有限。此外基准估计也没有独立的,而是使用MCU的电源做参考,精度可想而知。
一般这种都是玩具级别的,让你看个大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4位只是小数点后4位而已。一般不会使用单独的ADC芯片,都是MCU片内的10bit-12bit的ADC,精度有限。此 ...

用adc的表最便宜的就是睿登了

网友:
难怪大家都说别碰炬为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啊,比我用的数码管的好多了

网友:
电源类我只看小数点后1位,给电池充电也只看0.05V的精度。除了电池,我想没有啥电源没有波纹的了。
一般为了显示效果的好看,就是过采样+超级多的采样次数【弄过500次的路过】平均。

网友B:
我对这家的东西一点都不感冒,就个玩具卖那么贵,坑傻子呢~

网友C:
power z那个挺高级的,不知道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 z那个挺高级的,不知道精度咋样

power z真的不怎么样,也就上位机软件做得好。power z所有系列只要正负接反立马烧表,那售后也是爱理不理,反正power z就是既贵又不好,这个价格真的爱买不买。
精度1280和u2都没问题,1280内存256k,u2内存128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家的东西一点都不感冒,就个玩具卖那么贵,坑傻子呢~

你看看yzx和qway的表,一个228,一个168卖的还很好。触发快充从移动电源取电出去的时候真的好用无比。
这种表主要是图省事,真就想知道电流8块钱的830万用表都可以

网友:
我有YZX最贵那款和炬为最新的T18彩表,对比下来 T18主要是数据刷新慢,YZX不仅刷新速度快(比万用表快的多),通音频进去在电压电流曲线界面可以当波纹特效
两个的电压测量也略有差别。YXZ的稍微高一点,但这个特价买的炬为比以前的十几二十表的还是强太多,还带蓝牙。价格只是YZX的零头
YZX还有个问题就是脾气暴躁

网友D:
这些都是玩具,不是测量用的

要精确测量为什么不用台表?至少接一个可靠的万用表,精度都比最贵的USB仪器要好

网友E:
没测出来和造假是两个概念,另外,价格差10倍,没有任何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测出来和造假是两个概念,另外,价格差10倍,没有任何可比性

这价格和睿登差不多了,睿登能测出来炬为不应该测不出来。
精度假的是一回事,那一位能不能测准是另一回事,炬为连个MCU都没有。
要是比价格昨天下午3点QWAY的群里面有车,9.9包邮,0.96寸ips彩屏,带mcu,精度差但刷新快,关键是还带快充协议触发。每人限购一个,400个优惠券半个小时就没了。
等我收到货看看9.9的彩屏表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玩具,不是测量用的

要精确测量为什么不用台表?至少接一个可靠的万用表,精度都比最贵的USB仪器 ...

台表接线太麻烦了,高精度的可调电源又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测出来和造假是两个概念,另外,价格差10倍,没有任何可比性

那个U96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mcu,要是说没mcu还真不知道怎么工作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炬为要把芯片型号给涂掉。说保密这表肯定没人抄他的,而且真要破解管他怎么保密,tb肯定有人能解,顶多1000块钱。
不过我也不能说炬为怎么怎么样,人家又没宣传精度多少,也没说有效位数,所以炬为这么卖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U96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mcu,要是说没mcu还真不知道怎么工作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炬为要把芯片型号给 ...

抹掉是怕用户通过芯片型号查到芯片参数,从而得知这表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抹掉是怕用户通过芯片型号查到芯片参数,从而得知这表很差。

这肯定是块mcu,就是因为他涂掉了我才以为这是块ic。后来想想这表一个ic怎么都不可能驱动。反正这表不管有没有造假,已经确认的就是精度差,刷新慢

网友:
其实测量范围和测量精度本身是两码事,他只是测量范围在低端屏蔽了一部分而已,而测量精度是要看最后一个位在逐渐增加负载看最后一个字是按1的分辨率跳动就是达到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测出来和造假是两个概念,另外,价格差10倍,没有任何可比性

还是你这位朋友说了句公道话,其它某些人费要把不是一个价值的东西进行对比进行放大说事儿,一看就是居心不良的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