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Qway U2P和YZXSTUDIO 1280P两个高端USB表对比

楼主(2019-07-31):
外观
基础界面

容量界面

电阻界面

快充界面

测线组界面

曲线界面

U2独有显示信息界面

主板

1280P

U2P

U2P比较短

反面

楼主:
这两个型号的老款

网友A:
这玩意同质化太严重了,而且价格死贵,关键是没想到有什么作用,充个电看这么多位数的意义在哪。买了个最便宜的看个大概就行了。

网友B:
u2那个抄太明显了吧。

网友C:
都没有CMC 认证 就一玩具 方便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同质化太严重了,而且价格死贵,关键是没想到有什么作用,充个电看这么多位数的意义在哪。买了个最便 ...

这东西主要是测协议用的,平时移动电源+usb表触发高压给设备供电,观察设备工作情况很舒服。还有这个位数大部分设备的待机电流都能测,这表可以0v起测。虽然万用表也能测,但这个真的方便很多。u2和1280显示的位数都是真的,不像炬为还造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没有CMC 认证 就一玩具 方便看而已

本来就是为了方便,这些万用表都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那个抄太明显了吧。

u2和1280都挺好的,虽然最后几位测不准但是那几位是真的。炬为之前把u2抄了,现在那个新表精度造假,最后几位随机的

网友:
都是数字控闹的,冲个电看这个看那个。工具越买越高档

网友:
楼主有钱人哈哈哈,这个好贵的。
论坛积分商城的at34也够用咯

网友D:
usb的电量电流表多的飞起,反而12v或者48v之类的类似表少见,要么贵出翔

网友:
确实高端,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主要是测协议用的,平时移动电源+usb表触发高压给设备供电,观察设备工作情况很舒服。还有这个位数 ...

哪个表可以0v起测 我去TB看的说明都是4V起测啊

网友:
一直在纠结要不要买这个U2P表,放购物车有一段时间了,198,带蓝牙上位机,U2P功能挺全的,能识别各种快充协议,能测线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个表可以0v起测 我去TB看的说明都是4V起测啊

这两个表都可以0v起测,要接供电。
u2不接供电最低3.1v,1280不接供电最低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同质化太严重了,而且价格死贵,关键是没想到有什么作用,充个电看这么多位数的意义在哪。买了个最便 ...

这些除了拿来玩,我想不到有什么实质用途

要真的精确测量,精度比不上6位半标准台表

要随便玩玩,卖不过几十块钱的还有优惠券赠送

能买这些的要么是不差钱,要么是想装x

当然,买也不能买太便宜的,精度可能会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的电量电流表多的飞起,反而12v或者48v之类的类似表少见,要么贵出翔

12V 和 48 V是工业上常见的电压,在USB设备上很少见

为了保证宽电压输入,内部单片机和ADC的电源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要么牺牲精度换取宽电压输入,要么要精度不要输入范围

网友F:
想不通什么人会买这些表 (某网站的人可能会买来装x)

这种夹层设计一直不看好,甚至不如以前那些有个塑料外壳的,这些中间有个缝掉些金属物件不久完蛋了?

功能多的不行,还有蓝牙手机APP上位机软件,买回来除了写软文的,我就不信一般人会把这些功能用多少次。

两个表的价格都在200以上,我们这个捡垃圾的显然认为是太贵了,我们也显然不是他们的目标群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不通什么人会买这些表 (某网站的人可能会买来装x)

这种夹层设计一直不看好,甚至不如以前那些有个塑料 ...

最一开始买这东西就是为了测快充协议的,要是不测快充协议这东西精度再高,价格再便宜我也不会买。
要激活快充协议要不花上千块钱买旗舰手机测试,要不就单独买诱骗器。除非正好需要那个手机否则谁都不可能去为了测协议买那手机。诱骗器有新协议不能更新。
在宿舍里充电当然是越快越好了,那些数码管的表有的都不能超过9v,宿舍里不可能吧手机数据线剪了用万用表量吧。
快充协议触发是移动电源触发高压带风扇的,宿舍里也不可能搬个可调电源和台表吧。学校实验室的东西也不能带回家吧。
至于那个夹层,开一个模具要好几万,这些表的销量本来就不高,不合适

网友(2019-09-05):
所以,到底1280好,还是U2p好?给个结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