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懂就要问,关于LED走字屏

楼主(2019-07-31):
上次捡块板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77&extra=
请教后知道是点阵屏板子,于是最近又4元“捡”了块走字屏,插上试了能显示,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字,查不到wifi密码,没有软件。
编程器尝试读MD25D80闪存,编程器不支持...无线SSID是RHy-0456FC,百度不到密码,猜是融昊阳的产品,但是这公司已经都注销了。想干脆买块控制卡玩,于是问题来了——

我这屏是什么屏,看着好像是RGB灯珠,是不是就是所谓“全彩屏”?
这个屏可以用下面这种单色wifi控制卡控制吗?
不想花太多,单色控制卡才10多块,全彩的吓人。
屏是8x8灯珠/块,一共横排12块,竖排2块,应该就是16*96的?
求指点迷津,没玩过这东西,M币奉上

楼主:
经过不懈的尝试,控制卡wifi密码猜出来了,ip是192.168.88.1,但是没有控制软件

网友:
这都能才出来,人才,密码是多少?

网友A:
这个屏幕看样子是红绿双色屏,当然也可以是之封装里一个LED管芯的红色单色屏。TB上随便买个双色控制卡就可以
不过看你是做什么用。这个屏太小了,买了控制卡也显示不了啥。如果有功底可以尝试自己编程写点内容,比如做个时钟啥的。有C语言功底我可以教你

网友:
手机搜瑞和信app安装好,长按控制卡上的轻触开卡可恢复出厂设置,出厂好像没密码。

网友B:
或者上瑞合信官网搜卡型号的说明书就知道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上瑞合信官网搜卡型号的说明书就知道怎么用了。

不是瑞和信的,我之前试过了下了好多个版本,wifi前缀不一样用不了

网友:
没有对应软件就难玩了

网友:
LZ的绿板,应该是给道闸小屏用的,所以有语音IC。
直接播放车牌号与 收费情况 。

网友:
淘宝随便买个控制板都可以,应该是08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幕看样子是红绿双色屏,当然也可以是之封装里一个LED管芯的红色单色屏。TB上随便买个双色控制卡就可 ...

我买了板子了,试了是单色屏,买了块控制卡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板子了,试了是单色屏,买了块控制卡搞定了

牛掰,可以当时钟用不

网友:
控制卡我也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