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戴尔笔记本电池拆拆(DELL TKV2V)

楼主(2019-07-31):
有一DELL笔记本电池,充不上电,也不能用,受数码之家帖子的启发,可能只是个别18650电池坏而造成不能用,拆了当单个电池用。
1、拆前的模样,记一下型号。

2、正面。

3、开拆,用胶水粘合,很难拆,破坏。

4、破坏。

5、破坏。

6、再破坏。

7、出来了。

8、照控制电路型号。

9、分解。

10、放入电扇中试验。

11、还真是个别坏,有的放入能转,能充电,有的不行,有5块好的。

12、充电后转起来了。

13、吃瓜的来指示一下用处。

      第一次上,不一定符合大家的品味,请大家谅解。

网友A:
笔记本电池基本几年之后就废了,拆出单粒也没多大用,通常衰减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基本几年之后就废了,拆出单粒也没多大用,通常衰减严重

一般都是个别几颗坏,剩下都是好的

网友:
至少还能有5节用哈哈,下次记得无损开壳,别这么暴力了

网友(2020-02-17):
我的dell电池0%显示没冲电。拆开看了红圈那另件开路了,不通。不知是电容还是电阻还是电感。。有面有L500这样的,。

网友(2024-04-24):
和我的差不多,不过我没拆开看。不知道还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