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惠普笔记本电源

楼主(2019-07-31):
改笔记本电源太难了没有431

网友:
平时有啥东西坏了就把电路板留下来,配件就有了

楼主:
哥我是想改电压 你会吗教教我可以吗

网友:
脚最多的芯片查一下手册和典型电路

网友:
输出接电压表,用个百多两百K的电阻一头接负一头接Z103W的第二脚,有惊喜。

楼主:
哥什么惊喜 不能爆炸了吧  我是小白不要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