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Mware虚拟机安装Win98+USB转RS232

楼主(2019-07-31):
本人工作中经常需要的一些软件只有Windows98版本,但是现在电脑软硬件升级换代太快,能装Win98的主机太难搞,只好另想办法。经过查阅资料加自己研究,终于搞定了VMware+Win98+USB串口线,经实际测试,在虚拟机中用转接线比实体机+转接线还好用,原先一些无法通讯的控制器,用这种方式能正常通讯,现将安装过程记下,希望能给需要的朋友一些提示。

1、安装VMware软件,本人用的是10.0版本附带注册机,支持Win7、Win10,64位软件。软件安装很简单,安装位置可以根据喜好设置一下,其它默认即可。

2、新建虚拟机,主要是选择需要安装的系统,虚拟机存放文件夹,定制硬件设置。

3、虚拟机安装系统,Win98的安装主要有两步,一是要提前进行硬盘分区及格式化,二是在DOS环境下定位到安装文件Setup.exe。安装盘没有磁盘管理工具,需要自制DOS引导进入系统,我用的是通用PE系统的DOS工具箱。

后续步骤不再赘述,完成Win98安装即可。

4、实体机安装完系统后需要安装各种驱动程序,虚拟机相对应的是VMtools,相当于驱动,安装完成后,鼠标可以在实、虚机中无缝切换,否则需要用Ctrl+Alt切换。

安装完VMware Tool后,虚拟Win98系统就完毕了,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完成这一步以后,最好做个备份,并且后面安装软件时一步一备份,因为98系统太脆弱,稍有不慎就会无法启动。后续如果系统瘫痪的话,可以恢复到最近的一个备份,然后重新进行。

5、解决文件互传问题,因为虚拟98不支持与实体机的文件共享,所以要想其它方法,本人试验成功的是用U盘,U盘格式化为FAT32系统,然后在Win98中安装USB驱动。

6、虚拟机搭建完成以后,需要安装USB转串口通讯线的驱动程序,一般厂家会随产品发货,根据说明安装就行。

网友:
花几十块钱买一台古董笔记本,直接跑98啊

网友A:
呃?“虚拟98不支持与实体机的文件共享”当年玩VM6的时候好像VMtools有选项可以在窗口模式下互相拖放文件的吧?
再不行VM网卡改桥接,局域网共享文件怎样也比U盘不断切换来得方便吧?
“虚拟机相对应的是VMtools,相当于驱动” 这个不全对,有对应驱动的,特别是外设,不过大多数GHOST系统或修改版ISO都有集成,所以大多数人装上VMtools可解决驱动问题。

VM装系统直接加载ISO就最方便了,win98也不例外吧。

网友B:
文件共享的话一般我的常用方法
1.安装VMtools后可以直接拖动到虚拟机里。
2.VMware的虚拟机设置里可以映射磁盘成为主机的本地磁盘,直接拖动文件进去即可。
3.主机架设FTP服务器,随便找个小巧的软件就行。

网友:
网络共享好像也挺方便的

网友:
用串口线主要还是驱动问题吧?我在win7、win10下用都没问题啊~

网友:
VM下xp已经不能激活了

网友C:
备份可以用vm的快照, 比ghost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备份可以用vm的快照, 比ghost方便。

快照何止是方便,就是秒速搞定

网友:
我还有个win98的安装包,傻瓜式的,98在512内存在都不稳定

网友:
好奇什么软件只能在98下运行

网友:
非常肯定的是 某些工业控制软件只能在98或者Xp下运行。

网友:
这个界面仿佛在那会的网吧里有看到过

网友:
我去,这画面,太多年没看到过了,我还有正版的光盘呢。。。。。。

网友:
PIII 1.4S   主机一套 要么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虚拟98不支持与实体机的文件共享”当年玩VM6的时候好像VMtools有选项可以在窗口模式下互相拖放文件的 ...

要用虚拟光驱

网友:
都是留一块硬盘里面装win98系统,用时拿出装上。
win98,XP都保留。
一些老的数码产品都只能在老系统上运行升级,如数码相机,MP3,MP4,MP5,液晶显示器,电视机,机顶盒,手机,各种测量器具,甚至工业产品,如数字机床,各种专业机具,医疗检测设备等

网友:
感谢楼主辛苦发新手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件共享的话一般我的常用方法
1.安装VMtools后可以直接拖动到虚拟机里。
2.VMware的虚拟机设置里可以映射 ...

影射为本地磁盘,这个很方便,有空了试试,大家分享经验,看的人也能学一些东西,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

网友(2020-03-11):
楼主,你那虚拟机下的usb2.0的驱动还有吗?能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