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EMCP221飞线到读卡器失败

楼主(2019-07-31):
论坛里看到很多人把手机内存通过飞线的方式,接到读卡器上当U盘使用,还能读取数据,正好手上有几个没用的手机,就拆了一个下来,照着贴子的方法焊好线,可就是不行,希望有大神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焊接没问题,主板是好的,芯片也没问题)
就是参照这张图来做的

读卡器空的插上显示的内容,无盘符

芯片线已焊接好

读卡器端也焊接好了

插上电脑

可读到盘符,说明USB读到东西了,但是双击显示是空的,量过电压,3.4V左右,也加过电容,一样,就是不行

网友A:
读到盘符说明读卡器是好的
没有介质说明sd卡未识别到,先确认接线是否正常
然后确认EMCP是否正常(手机上字库损坏的,往往EMCP本身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到盘符说明读卡器是好的
没有介质说明sd卡未识别到,先确认接线是否正常
然后确认EMCP是否正常(手机上字 ...

都检查过,没问题,买了主控板,明天装板子上再试下看。

网友(2020-10-08):
很明显,读卡器太垃圾,飞线本身就不稳定,没有焊接EMMC221转SD转接板稳定

网友:
读卡器主控不支持emmc 换个支持的读卡器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12):
飞线不稳定 我的也是bga221 4+64G 飞到3.0读卡器不识别 焊到4638的板上就能正常使用 4.5一片的那种20板 读写10-20M的样子

网友B(2021-11-15):
不是随便一款读卡器都能支持的,前提的支持SPIO协议,6438刚好支持

网友(2022-06-14):
这个牛屎主控的读卡器好像不行

网友C(2023-03-07):
这飞线技术牛逼!!!

网友D(2023-05-31):
引用 网友B:
不是随便一款读卡器都能支持的,前提的支持SPIO协议,6438刚好支持

请问这6438是什么?

楼主:
后来做成U盘了,EMCP是好的,应该是读卡器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6438是什么?

是安国的主控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线技术牛逼!!!

基本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