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同心度好的批头!长度在10cm左右的

楼主(2019-07-31):
网上买了几个批头,同心度都不行,买了一个IRWIN的15cm的,偏的比我手抖的还严重。也可能是大有5282本身的同心度就差。大家有什么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得保证夹头没问题才能说批头同心度咋样

网友:
批头表示这锅我    不        背

网友:
几十块一根的批头没用过,我是多买一些1~2块的批头,总能挑几个直的

网友:
我买的很多一两块钱的100mm长的BROPPE、SEALS批头,没感觉弯啊,只有一根200mm长的SEALS批头有点弯,但不影响用。如果要求高,可以买贵的试试,也可以自己校直,不是很难。

网友:
用大点钻头试试  先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目测不弯,就是夹头的问题.

网友:
如果夹头没问题,好的大品牌批头一般都可以,像日本的Vessel同心度就挺好的。

网友:
多大变径的批头, 任何长度批头都有可能会弯,因为热处理会变形, 但是一般越长是越变形, 越小越变形,  一个几率问题,  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如果追求不变形,多买几个,或者进口那种几十块钱一只的会好些。 我们生产批头一把情况下越长越小会变形。无办法避免。

网友:
三块钱的100mm长的BROPPE
这个不错,还包邮,定点购买,

网友:
日本的会好点比如ANEX,牧田,松下等等,美国的就算了,尤其得伟晃到怀疑人生

网友(2020-04-15):
我高价买的米沃奇也是歪头

网友:
批头要那么直干嘛

网友:
老A同心够,硬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