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童车驱动马达

楼主(2019-07-31):
我一百斤做上去都可以带动小马达大能量居然是塑料齿轮马达上那个是铜齿轮其他都是塑料材质,齿轮上的轴就是一根铁杆无轴承,质量真的不咋地

网友A:
主要是碳刷电机,和较大的减速比。前两三个月我见过四驱版高级童车,估计有点伞形齿轮和万向节链接,差速器有没有不好说。

网友:
主要模具值钱。电机不值钱。

网友:
确实好辣鸡。。。。。罪恶

网友B:
童车本来就这样的,你还想金属齿轮加轴承再用无刷电机配锂电池?价格怕你受不了,做出来没人买厂家不亏死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童车本来就这样的,你还想金属齿轮加轴承再用无刷电机配锂电池?价格怕你受不了,做出来没人买厂家不亏死才 ...

确实,这个主要还是成本问题!

网友(2020-04-30):
大部分童车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偷工减料

网友:
童车,只是孩子的玩具而以,其实长不需要那么结实,就这车一般家庭也接受不了,也挺贵的。

网友:
打印机、复印机不也都是塑料轮加光杆铁轴吗,那些跟这玩具比贵哪去了?做工又好了多少!

网友:
应付一时估计没问题 久了的话没轴承不行

网友:
你可别小看这个,我家的那个车我姐29岁坐里面开起来呼呼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碳刷电机,和较大的减速比。前两三个月我见过四驱版高级童车,估计有点伞形齿轮和万向节链接,差速器 ...

没有差速器,靠4个电机工作,反正又开不快。根本不担心两边转速差导致跑偏。真要偏了,方向盘打一下就回来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