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美的空调,换电容

楼主(2019-07-31):
今天空调不制冷了,内机运行正常,外机风扇运行正常,就压缩机不启动,没空调热的没法睡觉啊。非常老的一台空调,初步断定是电容坏了。拆下来一测,下降到只有几uf了。
到废旧空调上拆了一个换上,制冷正常了。
但是换上的是从2p空调外机上拆下来的50uf电容。长期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原机器是30uf。

网友:
电容太大,电机会发热严重

网友:
你可以网上买一个,也可以出去买一个一样的电容。

网友:
太大了,买个一样的换上去,最好,不然你的空调很快就会挂的

楼主:
今天先救下急,明天去搞个30uf的换上。

网友:
最高用35的没事

楼主:
空调是08年的老定频机,能耗5级,制冷功率843w,那时的空调压缩机效率比较低。

网友:
我都不想用这个牌子的空调了,之前在深圳租房时买了2台,都没用多久,外机响得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