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手机获取到的IP地址呢??? 好难哦.......

楼主(2019-07-31):
如何查看手机获取到的IP地址呢??? 好难哦.......

问题见图上呢........

俺是个文盲呢........

请大师详解呢........

如何查看手机获取到的IP地址呢??? 好难哦.......

网友A:
百度搜索,ip地址

网友:
进工程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ip地址

不准的,百度出来的都是公网地址,但你实际分配到的可能是私网地址。

网友:
访问一个网址。www.ip138.com即可

网友:
那个好像需要其他软件看的

网友C:
谷歌原版的系统是很方便查看连接信息的,它马的国内这些垃圾改得面目全非,有用的东西都干掉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一款测速软件可以看到,太久忘记叫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准的,百度出来的都是公网地址,但你实际分配到的可能是私网地址。

楼主要的就是移动数据下的IP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谷歌原版的系统是很方便查看连接信息的,它马的国内这些垃圾改得面目全非,有用的东西都干掉了 ...

因为普通人基本上用不到这些东西,而专业的人可以装专业的软件。普通人看什么地址?能上网就好了。专业的,给你IP地址,一般也就是中国特色大局域网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普通人基本上用不到这些东西,而专业的人可以装专业的软件。普通人看什么地址?能上网就好了。专业的 ...

你都知道大局域网了,还不知道IP138这些只能搜出大局域网的出口地址么?
LZ关心的基本上就是要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大局域网里,然而IP138这些,并不能给LZ想要的答案。

网友:
以前是在“关于手机(设备)”状态里就能看到

网友:
华为的是在设置-系统-关于手机-状态信息里边,我这是移动的,分配的是IPV6。不知道其它手机是不是一样。

网友:
还想看什么?能看的软件海了去了

网友:
小米的直接能看到

网友:
魅族手机设置里面直接看到,但是这个没啥意义

网友:
打电话的界面输入*#*#4636#*#*以前可以现在好多手机不行了

网友:
用ip tool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