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各品牌安定器拆解 大家看看做工

楼主(2019-07-31):
找了点安定图片  原理都差不多  国产45w快起启动速度很快 12v电流启动7.5  稳定4.6  1秒80% 3秒全亮  仿三菱安定  比我现在用的澳兹姆一体快多了   不过做工就呵呵了发热和澳兹姆差不多  澳兹姆35w电流大概3.8

网友A:
什么时候买能秒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买能秒闪就好了

只能le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买能秒闪就好了

氙气灯的特性永远不可能秒闪,

网友:
安定这个名字是谁起的。。莫名其妙

网友B:
"国产45w快起启动速度很快 12v电流启动7.5  稳定4.6  1秒80% 3秒全亮  仿三菱安定"
楼主说的是什么品牌的安定?

网友C:
改天可以拆个电装的,做工颠覆对安定的认知

网友:
4.5两张图不是osram的整流器么,说不定还是我做的

网友:
除了进口车原车配套的安定器,国产的一律不做推荐,毕竟不是一个世界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天可以拆个电装的,做工颠覆对安定的认知

你可以看看海拉的 艺术品

网友:
有些国产产品真的的烂泥扶不上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45w快起启动速度很快 12v电流启动7.5  稳定4.6  1秒80% 3秒全亮  仿三菱安定"
楼主说的是什么品牌的安 ...

~~小二   淘宝已经快决绝迹了

网友(2021-04-06):
之前用国产多路通的真的很好,反复对比松下的启动速度一点也不差,启动电流还不大。
但是好像厂家自己不做了,后面也越做越差,最早买的还在用,后面的一年或者不到一年就坏。

网友:
那个圆形的一体的是奥兹姆的?

网友D:
用过雪莱特,多路通,白电装,华科,感觉所有安定器都有一个启动稳定过程,说几秒秒启的,都是骗骗人的。

网友:
我的澳兹姆一体化安定,用了一年左右.暂时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几年前淘了一对白电装,一直用着也没问题。垃圾成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雪莱特,多路通,白电装,华科,感觉所有安定器都有一个启动稳定过程,说几秒秒启的,都是骗骗人的。 ...

试试海拉3

网友:
07年开始玩,当时国产的还不多,买的几只都线断过了,也买过海拉,电装等,现在剩一只海3,一只白电装,一只osram,d3口的!还有些海蓝星

网友:
第三个大众车的45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