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四台1250KVA,10kV/0.4kV三相电力变压器吊装作业,D\yn11连结

楼主(2019-07-31):
Dyn11连结的意思就是,高压侧三角形连接,只有三根线;y就是y型连接,也就是星形连接,引出一根中性线,并直接接地

网友A:
那个空开部分作用是什么?这是业主资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空开部分作用是什么?这是业主资产?

断路器是给温度控制器电源还有底部的强制排风机用的,变压器上每相都有热电偶,温度超过100°C报警,

网友B:
求教前辈,我这是1000的变压器,正常运行70度,800A电流,风机自动状态下不运转,面板是80度自动,如果手动风机的话50度,请问平时要不要在手动状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前辈,我这是1000的变压器,正常运行70度,800A电流,风机自动状态下不运转,面板是80度自动,如果手动 ...

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变压器说明书有写,一般自动温控到80°就打开风机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变压器说明书有写,一般自动温控到80°就打开风机散热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教前辈,我这是1000的变压器,正常运行70度,800A电流,风机自动状态下不运转,面板是80度自动,如果手动 ...

看你们公司或领导的规定,我原来工作的公司统一要求75度起风机、55度停风机,干式变容量从630到2000的,都是这个定值。一般的温控器都可以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们公司或领导的规定,我原来工作的公司统一要求75度起风机、55度停风机,干式变容量从630到2000的, ...

好,谢谢

网友:
小功率干变一统天下的节奏呀。

网友:
这种和大街上的不一样了

网友:
常见都是湿式变压器,用油的

网友D:
干式变压器在要求高的地方才用?没有油污染,和防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式变压器在要求高的地方才用?没有油污染,和防爆?

地下室是不允许安装湿式变压器的,主要为了防火,湿式变压器有瓦斯气体排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前辈,我这是1000的变压器,正常运行70度,800A电流,风机自动状态下不运转,面板是80度自动,如果手动 ...

可以手动开启,温度低对电气设备运行是有好处的,另外温控仪上可以设置风扇启动的温度

网友(2019-09-01):
同体积干式变压器的容量是不是要小一些

网友:
中车的变压器,我们家也大部分用它的,

网友E(2019-11-27):
2500的干变,负载2800电流左右,风扇全开,室温10度但是温控显示100度左右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0的干变,负载2800电流左右,风扇全开,室温10度但是温控显示100度左右是什么问题 ...

会不会是热电偶坏了?

网友:
个头不大啊,小区用的吗。

网友(2020-04-17):
熟悉的钢管作辊子,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