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N291拆解行车记录仪趴趴狗96675和AV875

楼主(2019-07-31):
首先图片AV875那张是借助别人的
这是我自己拆出的一个96675的
我拆了忘了拍已经装好了是一样的。
我刚从某东买了三个,一个是96675两个是AV875。实测效果两款芯片效果肉眼我无法分辨基本一样……
一个和两个不是一批买的。应该是混着卖的。然后询问了某东和某宝卖家都坚称芯片印刷问题,本质都是联咏96675!
于是一番查询得出大概猜想。对比360那个G600宣传96670实际拆解是AV870。
仔细对比两款机器用的四种芯片后缀!!。
96670-AV870是70
96675-AV875是75
查询安法只做算法不制造芯片,猜想要么是联咏采用安法的算法做了一批特供给这些价位记录仪的芯片。或者是安法用自己的算法和这些厂家合作,然后向联咏采购定制印刷自己商标的修改版9667X系列。但是papago 存在两种芯片混卖的情况也有可能875就根本不是联咏的就是虚假!!
最后两款芯片放大特写,除了商标型号不一样。下面两行编号格式类似。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网友:
其实感光片比方案更重要,一般来说2分之1英寸最好,3分之1英寸常用,最不好的是4分之1英寸,好像索尼IMX感光片最好,但被很多手机厂商买断,其次是三星和OV等感光片。镜头也比方案重要,不过能自己换一个更好点的镜头,有的提升光圈进光量,有的没鱼眼现象,边缘更清晰等。

网友A:
我去安法以及联咏的官网看了,安法主要技术介绍都是一些车道偏移之类的算法,查不到AV875。
联咏96675也查不到。看来确实是定制化合作搞的芯片。
问题在于,这个芯片的参数都是不公开的,有没有人能对比一下和96663从画面效果上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安法以及联咏的官网看了,安法主要技术介绍都是一些车道偏移之类的算法,查不到AV875。
联咏96675也查 ...

我对比了两个芯片的N291,用安法的白天画质屎一样的烂,96675的清楚一些。夜间差不多。估计算法问题

网友:
芯片外围布局走线一致 pcb一致 倾向于信同一个芯片

网友(2019-09-05):
AV875MBG是带算法的联咏NT96675芯片,安法是做算法的,做不了芯片。安法芯片和联咏产品里也没有叫AV875的芯片,问过联咏官方证明联咏NT96675芯片只是带了AV875MBG算法,为了区分不带算法的普通NT96675最开始才在芯片上写了AV875。
对比两张芯片,第一张AV875后缀有MBG,第二张NT96675后缀也有MBG,说明用的是同一种源代码算法。而联咏主要是做平面显示屏幕驱动IC,以及数字影音,多媒体单芯片产品,没有记录仪算法研发,用别人的这个就很正常了,而两个批次清晰度不一样只能说明算法上有优化,证明这个东西还在继续优化更新是很好的事情,总比某些品牌从头到尾就是那样没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对比了两个芯片的N291,用安法的白天画质屎一样的烂,96675的清楚一些。夜间差不多。估计算法问题 ...

下单了一个普通版,现在公布的普通版是96672,WIFI版是96675,明天要到手了,准备拆了看一下啥芯片,不然的话我就退了买闲鱼的途虎DT8了,就是盯盯拍的MIX3贴牌那个,才140.   虽然N291普通版我买成145,还是关注下他白天的效果,我基本白天用,看了下都说白天对着太阳光过爆,看不清,晚上基本不开车,夜视对我用处不大
对了,忘了问这个好拆解不,有没有防拆的纸条啥的

网友(2019-10-28):
引用 网友B:
下单了一个普通版,现在公布的普通版是96672,WIFI版是96675,明天要到手了,准备拆了看一下啥芯片,不然 ...

N291拆机了吗

网友C(2019-12-18):
双十一买了一个 退了 夜里拍的一般 主要是分辨率不高 没宣传中的那么好 双十二买了盯盯拍的某款 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前几天在转转买了一个趴趴狗s36,带个32的卡,112.几乎全新的,很不错,分辨率可以。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C:
双十一买了一个 退了 夜里拍的一般 主要是分辨率不高 没宣传中的那么好 双十二买了盯盯拍的某款 比这个强多 ...

你买的盯盯拍哪款?使用如何?

网友D(2020-10-12):
个人倾向还是96675+索尼的33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倾向还是96675+索尼的335

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个组合啊,有什么推荐的呢

网友(2022-11-07):
引用 网友D:
个人倾向还是96675+索尼的335

335是4:3的,现在都是16:9,上下的像素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