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借宝地问问维修~~关于三合一山寨LED电视

楼主(2019-07-31):
借宝地问问维修~~关于三合一山寨LED电视
修一个山寨金LED电视
三合一主板VST59S
屏是奇美屏,

故障是,有时能进系统显示有时不能。
不能进系统显示时就黑屏有背光。
能进系统时,图像就会花屏,花屏现象是不同样的花纹,随图像内容有变化。且正常操作各个菜单。
不能显示时,但能够操作有反应,通过接插U盘及按摇控器可以看出是有进系统的。
现在是基本不能正常显示了。
量电压基本正常,高压300V 5V正常、12V显示11.8V,屏压78V 。应该都属于正常值。
将图中怀疑失效的16V 470微法电容替换,病症仍然。
手头没有绿色的两个63V 200微法电容,暂时没有替换。
向大家请教,是屏坏了还是三合一主板坏了。
屏坏了就不值得掏钱去淘VST59S 三合一主板了!!
恳请大家给予指导!!!!

网友A:
看看能不能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屏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屏参

能进系统的时候忘记调了,现在是有背光无显示,所以没法操作。盲操有难度!!

网友:
菜单+1147试试。

网友:
借个TV160来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要检查逻辑板

网友:
屏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要检查逻辑板

这是三合一板呢!逻辑板是整合在主板中的!

楼主:
所以这么肯定呢?
我感觉屏应该是没问题。所以就想淘一块主板回来直接坏,希望不会翻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么肯定呢?
我感觉屏应该是没问题。所以就想淘一块主板回来直接坏,希望不会翻车~ ...

如果不是主板坏,退货要扣除运费与部分货款(10%-30%),不会全退